“电工” 学PLC——输出的顺序接通(FX)

楼主(2006-01-04):
对PLC,我仅在早些年编过两个顺控程序,也没有使用过通讯、人机、模拟量等等,所以下面的意见不一定正确。 我觉得,第一次使用PLC的话,主要是熟悉指令(当然,要能够描述出过程,才能很好地编制出程序);而熟悉指令的方法之一,就是编一些简单功能的试验程序——有时间的话,可以用多种方法(不同的指令)去实现同一功能,从而总结出经验。 再有,PLC的编程基础,应在于计算机的编程知识,不一定多,但须了解基本的原则;这样,程序大一点的时候,才能有好的布局。 以前也用过S7-200,但没什么印象了;对FX还记得一点,所以下面的问题,以FX为蓝本,但不排除大家讨论其他型号的。
现在,提一个问题(FX2N): 要实现输出的顺序接通,如Y0-Y17或Y0-Y37顺序接通,即按下启动按钮后,Y0亮、1秒后Y0灭Y1亮,……,以此类推,有哪些实现方法呢? 简要提示,或写出程序均可。

楼主:
用基本指令,可以实现Y0-Y7的循环接通。

网友A:
用时间继电器完全可以的

网友B:
设定一个1秒的脉冲发生器T1,设定一个变量DM1,DM1的初始值为0利用加一指令,每一个1秒的脉冲使DM1的值加1,再用比较指令,使DM1=0时,Y0接通。DM1=1时,Y1接通,……依此类推。再用比较指令使DM1>37时,DM1=0。即可。权作抛砖引玉,希望看到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C:
用移位指令,先PLS M0,M0通情況下SFTL M0 Y0 K8 K1,我公司馬達都是順序啟動,用的就這指令

楼主:
用基本指令,加定时器,实现Y0-Y3顺序循环每次接通一个的程序:
图1
不过,在循环过程中,若再次接通X20,则可能产生错误。

网友D:
nikako,说的我认为对的

网友E:
照我说的做的就可以了啊!
2.3 PLC模块

  SINUMERIK 840D数控系统的PLC部分使用的是西门子SIMATIC S7-300的软件及模块,在同一导轨上从左到右依次是电源(Power Supply),接口模块(Interface Module)及信号模块(Signal Module)。PLC的CPU与NC的CPU

网友F:
我没法贴图,只能说了.你的电路是先接通1,在用1断开0.走到2以后再按X2就错误.除特殊要求外.接点都是先断后通.人的思路不同,我做的话是先做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循环电路.在插进输出.

网友G:
赞同乐此不疲的方法,很简单。

网友H:
采用nikako  用移位指令,先PLS M0,M0通情況下SFTL M0 Y0 K8 K1

是最佳的

楼主:
本话题,本意是想讨论,用多种方法实现同一功能,以资比较、总结经验;
或者说,是为初次自学PLC者介绍,熟悉PLC指令的一种方法。
但因出了一点事,现在已没有兴趣了。

待会把先前准备的一点内容贴出,就收场吧。

网友F:
楼主朋友,我发点感慨
 现在电工学会PLC的很少.做推销的对PLC一知半解.是人的惰性太重.个人观点是自己精通的东西不去管他.要去接触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人的能力有限,但人的能量无限.

楼主:
图2 使用SET指令的程序
图3 使用移位指令的程序
图4 加1和比较指令实现顺序输出
图5 用加法指令实现移位
采用步进梯形指令等的程序略。 (20070314补记: 谢谢朋友们,又把这帖子顶了出来,以下还有两个图,没有在这里贴出; 有朋友把这内容,转到“ [b]金书网 博客 ”http://www.golden-book.com/339 时,加了图上去。 该博客,还推荐了“[b]快走丝线切割”的一本电气书——《高速走丝电火花[b]线切割机电气原理与维修》)

网友I:
好文章呀!·

网友J:
挺有代表性的,用移位指令就可以

网友K(2007-03-06):
学习了!可惜可惜!现在才看到这贴子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1-16 22:05: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朋友,我发点感慨
 现在电工学会PLC的很少.做推销的对PLC一知半解.是人的惰性太重.个人观点是自…
--------------------------------------------------------------------------------------------
我觉得你说得对,我就是这样的,总是想学,但学着学着就放了.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唐勇在 2007-3-14 16:1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大家是朋友在 2006-1-16 22:05:00 发表的内容:
  楼主朋友,我发点感慨…
--------------------------------------------------------------------------------------------
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N(2007-04-05):
这种该多有!我们这种新人才好学习哈

网友O:
好文章啊!
喜欢。

网友P:
楼上的 你有这个的中文的编程软件吗??谢谢你发一份给我好吗?? 我找了好久了啊 KAIWEIJX@163.COM

网友Q:
用移位寄存器或者用顺序脉冲发生器均可!

楼主:
to笼中的狼:在这个论坛上,就能找到下载信息,但一时想不起来。我有这个软件,但我网速慢,无法传。

网友R:
秒脉冲发生器加循环位移指令
或用用加一指令

网友S:
实现这种功能的方法很多,移位寄存器MOV指令加秒发生器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网友(2007-10-15):
也可以用延时继电器吗

网友T:
不错啊,有代表性。

网友U:
HDSS的作品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精品!教材上都没有着详细。
佩服!

网友V(2008-02-03):
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传送指令,比如把D0里的数预置1,然后乘2,然后再传送就可以呀,再加上1S脉冲,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