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符号表中的变量

楼主(2006-01-04):
请教各位大哥:
   符号表中的PIW变量,如:
                       PIW 128   INT
                       PIW 130   INT
                       PQW 128   INT
                       PQW 130   INT
这些变量是些什么变量,一般是用什么元件检测输出或输入的,或还有别的?

网友A:
piw是指外部输入口,通常是接模拟量输入的。
PQW是外部输出口,通常是模拟量输出的。piw 128是某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的地址。依此类推。

网友B:
piw与iw类似,反映的是同一个输入信号,但是读取的方式不同。
IW是每次扫描周期从输入端口刷到输入映像区,然后从输入映像区里面读数据。PIW则不同,当程序中访问PIW时,不是从输入映像区读取数据,而是从输入端口直接读数据,这样读取的数据实时性好,系统开销大。一般用于模拟量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