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T400在飞剪中的应用

楼主(2006-01-04):
大家好,我是一名刚做自动化维修的,我们厂是轧钢厂,现在我们厂的3个飞剪出了点问题,首先是超前量,现在只要把超前量降到10%以下,飞剪就会出错,原来一直是在3%到5%,还有就是3#飞剪(倍尺剪),原来剪的尺寸精度还不错,但是如果出现短钢(约45到50M)就会在下一根钢过来时第一刀不剪.现在轧切分后精度又不怎么好控制,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测量辊是用什么测量的,编码器吗?如果你的控制系统稳定那么和测量精度有关,看不是不编码器连接触松了或偏角大了,片材在前行过程中振动是不是过大,测量辊的胶辊是不是圆,尺寸是否磨减小,如果外介没有问题看看线速度计算和测量辊计算,可根据多剪几次找规律调速参数或计算的系数等因你的设备而议!

楼主:
现在是一改超前量T400就出问题,但是如果把T400关了再开就正常了,码盘都是好的,是不是T400就是要通过断电复位啊

网友B(2007-02-13):
是啊,我也遇到。哪位大哥有T400中文说明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