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440变频器参数看不到,求救?

楼主(2006-01-04):
我这有一台西门子440 30KW的变频器,上电后都正常,就是参数不能全部看到,也不能修改参数,如P0003,P0010,都不能修改,而且大多数参数都看不到,P3900,P0970,P0004等都看不到,P0003=3,P0010=2(维修级),而且P0010参数级只能看到2和30,并且不能修改.请大家帮帮忙,多谢.

网友A:
控制板与CPU卡不匹配

网友B:
p201与r200能看到吗?
估计储存器坏了
也有可能主板

楼主:
楼上说的方法我试过了,我也换过好的存储器,但还是一样,P201,R200也能看到

网友B:
我可以送你一本说明书。
P201=R200
恢复出厂值

网友C:
M440参数设置不是很方便,要看手册,你好像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A:
董事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