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方毫米铜线到底过多少电流经济?!

楼主(2006-01-04):
按安全电流应该过20A电流,不过你算算下面一笔帐,看看到底过多少电流合适
铜在20°时的电阻率为0.017mm2/m 比如100米铜线,电阻R=0.017欧姆*mm2/m ×100米÷4mm2=0.425欧姆
一年8764小时通电3000小时,电流20A计算
耗电功率=20A×20A×0.425欧姆÷1000=0.17kw
3000小时耗电=0.17*3000*0.7元/度=357元
怎么样?还不如用6或10mm2的铜线经济

网友A:
哦@终于弄懂了塔吊配线大的原因了.

楼主:
这也是设计院为什么设计线路都大的原因
我们设备25-30A电流设计25mm铜电缆,每年工作350天,每天24小时
有的人恐怕会用6mm的电缆来省钱

网友B:
说实话以前都是多大电流配多大的线谁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啊。看来以后在这方面省钱比较好啊。谢谢楼主。

网友C:
长学问啦

网友D:
受益匪浅

网友E:
这也是设计院为什么设计线路都大的原因.老板光想省钱多大电流配多大的线,

网友F:
就是,原先一般都是按导线的允许截流量进行“合理选线”的,现在起,开始改正,不晚吧?!:)

网友G:
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为正反是相对的.

网友H:
20A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网友G:
电力电缆的选择原则.电工必须了解
1 根据电缆的线芯发热和环境温度来确定.电缆的截面积要大于用电负荷的最大持续电流.
2  电缆电缆的截面积线芯的截面积要满足短路时的热稳定性要求
3   电缆的额定电压要大于供电系统的电压
4  电缆的电压降小于5%

网友I:
买线的时候可贵了不少。

网友J:
有这些好方法不要保留啊

网友K:
用在不同地方是不是要不同考虑
例如:用在很短距离的地方,用大平方的线接线也不好接呢?

网友L:
以前确实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M:
以前没留意过这个问题,选线上还有这么多地讲究
还有要注意的方面吗?
一起为国家和雇主节约点资源
谢谢啦!

网友N:
100米的4平方线多少钱,6平方 10平方线又是多少钱?
我看省下的那点电费都不够买线的!

什么都要综合考虑,都要从实际出发,理论的东西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O(2007-07-04):
长期运行呢,一年357元10年呢

网友P:
6平方的也有电阻的.可以再比较的.

楼主:
比较起来6mm比4平方在短时间不实惠
在长时间算起来还是10平方实惠

我们公司每天24小时设备不停,一年累计工作时间在350天
1000KVA变压器出线原来是8*80mm铜排,现在换成12*120mm铜排,算算细账,老板高高兴兴拔银子

谁办工厂不想长久,长时间浪费还不如换。
我们3台1000KVA变压器月用电170000度左右,不节约怎么办

网友Q:
有所启发,值得思考。。。。。。。。。。。。。。。。。。。。

网友Q:
假如采用6平方的线,按楼主同等条件计算的话,最后一年的电费损失是0.017*100/6*20*20/1000*3000*0.7=252元(本人比较懒,呵呵),一年下来比用4平方线(357元)节省了105元,确实可观,谢谢楼主了

网友R:
电阻=电阻率*导体长度/截面积(R= ρ*L/S):
    代入公式才为:0.017*100/4=0.425欧姆,

而不是也是不懂的(R=0.017欧姆*mm2/m):

网友S:
楼主算的是对的啊,结果都一样.

楼主:
6平方铜线比4平方价格也就多130元左右吧
现在铜一天一个价,线价格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幽灵特工在 2007-7-6 0:43:00 发表的内容:
  假如采用6平方的线,按楼主同等条件计算的话,最后一年的电费损失是0.017*100/6*20*20/1000*3000*0.7=252元…
--------------------------------------------------------------------------------------------
幽灵特工算的还是一年3000小时的电费,如果一年365天差不多干330天以上,3班连续运转的工厂,一年可就7920小时

网友S:
按楼主的方法可算出6mm2铜线在同等条件下损耗的电费为238元,比4mm2的铜线节约357-238=119元,而同比100米长的6mm2的电线只比4mm2电线贵80-100元左右,所以只要一年时间就可以回报.

楼主:
你可以算算
欧姆定律应该会吧
实际上因导线选得细很容易使导线发热,致使绝缘容易老化损坏
其次,导线温度高还使铜的电阻率0.017更高,线损也更高

网友T:
功率P=IV 大家都知道
p= 有效功 +無效功
有效功P=IV*cos(功率角) 無效功到哪裡 多數是發熱
线材地選擇可看兩向
1. 電氣特性 截面積(多數人只看到這裡) 表面積(電流走表面) 電阻 電容 工作頻率(50HZ---60MHZ) PF等
2. 物理特性 防油 防水 耐磨 耐溫度 酸鹼 固裝方式 動線要考慮其柔軟度 耐曲橈度
上海磐林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网友U:
  受益匪浅!  顶起

网友V:
楼主算到家了

网友W:
不错,又学了一手。

哭!

网友:
哈哈,干脆搞个铜排了,没多少损耗,几百年下来成本可以回来了

楼主: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里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6153

网友X:
   不错,又学了一手。

网友Y:
  受益匪浅! 学习了

网友Z:
没搞明白

网友AA:
我认为还有一点,因为在60平米的家里,电线不可能老是流过20A的电流,虽然眼前这么做工有点浪费,但这样做对以后增容来说有好处。但这样算也不好。
用在设备上就更不能这么算了,比如用在电机上,当电机起动时很大的电流,如果按额定电压与功率直接算的话,足以缩短线的寿命,而且有的电机是频繁起动。。。。。。。。。
现在市面上有厂标和国标线,如果该用户用的厂标线,你怎么算?
有些问题不值得这么研究,假如现在生产的铜线中含有锌或铅,这个电阻又是个么数。
该用多少就用多少,如果想了解的多,那么我建义,最好学电路设计,你会更明白这事。
在农村家里用6平方的线,那么村里的主干线要发热罗。

网友AB:
倒是蛮有新意的,不过从热耗上面也看得出来,线细电阻大,容易发热

网友AC:
多看看还是好!

网友AD:
呵呵,以后37KW以下电机都用35mm2的线算了,电缆的选型也免了,还省电,若干年后,就可收回投资。

网友AE:
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T:
唉 很多人還是搞不懂

网友AF:
這要看妳綫路多遠啊,綫路遠電壓降大了當然不經濟

网友AG:
才知道有这么回事,以前还不知道呢.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AH:
指示理论上,实际设计的时候你有可能20A去选4平方的线?你的线路设计是20A能保证20A的时间能占百分之多少?
现在很多规定都已经给出余量了
记得当初还有个机设的老师在那说,设计的时候总习惯放大些余量,结果一次比一次,原来使用寿命10年的设备,到了20年也不坏,问题是,20年后,科技肯定发展很多了,那些老设备还有继续运行下去的价值?
如果没有,为了这个余量,去增加的成本有必要?

楼主:
应该按实际电流计算

网友T:
线材本身就是抗體
 1.來自自身材料(金 銀 銅 鋁 錫)傳導係數
 2.來自材料純度 4N銅 6N銅(比金還貴) 回收銅 再製銅(含鋅 鉛---)
 3.來自線截面積 截面積越大阻抗越小 許多人在此誤解 那就用銅棍就好 另外還需考慮其表面積 同截面積的線材其表面積遠大於銅棍 別忘了 電流走表面
 4.线材架設彎曲程度 走直線阻抗最小 可參考高壓線塔的架設
 5.溫度
簡單介紹在低頻電力(50---60 Hz)傳輸
後續 高頻傳輸
上海磐林企業發展有限公司

网友AI:
呵呵,不错,.要顶一下!高手!

网友AA(2007-08-28):
这个不值得去算了,家用线也就4种了,1。5       2。5     4    6,分个档次得了吧!没啥合算不合算的,寿命10年以上,全用6也合算

网友AJ:
不错的,还真的是长学问啊

网友E:
线粗点,就地电容补偿点。

网友AK:
我有电缆选型软件,需要的可以跟我联系,不过这段时间在外出差,等回去了可以传给大家QQ121039717

网友AL(2010-10-24):
运行时间是关键    初期经济承受能力也得考虑

但理论是对的   学习了

网友AM:
按安全电流应该过20A电流,不过你算算下面一笔帐,看看到底过多少电流合适
铜在20°时的电阻率为0.017mm2/m 比如100米铜线,电阻R=0.017欧姆*mm2/m ×100米÷4mm2=0.425欧姆
一年8764小时通电3000小时,电流20A计算
耗电功率=20A×20A×0.425欧姆÷1000=0.17kw
3000小时耗电=0.17*3000*0.7元/度=357元
怎么样?还不如用6或10mm2的铜线经济
这种算法不正确.

网友AN:
不错,学习了以后大家多多交流交流。

网友AM:
按安全电流应该过20A电流,不过你算算下面一笔帐,看看到底过多少电流合适
铜在20°时的电阻率为0.017mm2/m 比如100米铜线,电阻R=0.017欧姆*mm2/m ×100米÷4mm2=0.425欧姆
一年8764小时通电3000小时,电流20A计算
耗电功率=20A×20A×0.425欧姆÷1000=0.17kw
3000小时耗电=0.17*3000*0.7元/度=357元
怎么样?

网友AM:
这种算法不正确.

假如一个电器的功率是4400瓦(纯电阻性负载),电压是220伏,那么它的电阻是11欧,导线电阻是0.425欧.那么电功率=220*220/(11+0.425)

=4236瓦.

如果导线没电阻,则电功率就是4400瓦.所以用粗线并不能省钱,会费钱.这是因为电器实际功率会降了一点.并不是电线上消耗了电能就多花钱了,因为电器的功率也下降了,费用也降了.电费会不会降,要整体进行计算.

当然导线电阻太了,压降也大了,电器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用粗线不能省钱,只不过是用电效率提高了.

网友AM:
用粗线不会省钱,只不过用电效率提高了.

网友AO:
这会明白旧中国用电咋那困难了

网友AP:
很有新意~~~~~~~~学习了,顶楼主。。。。。。。。

网友AQ(2011-04-02):
引用 网友AM:

这种算法不正确.

假如一个电器的功率是4400瓦(纯电阻性负载),电压是220伏,那么它的电阻是11欧,导线电阻是0.425欧.那么电功率=220*220/(11+0.425)

=4236瓦.

如果导线没电阻,则电功率就是4400瓦.所以用粗线并不能省钱,会费钱.这是因为电器实际功率会降了一点.并不是电线上消耗了电能就多花钱了,因为电器的功率也下降了,费用也降了.电费会不会降,要整体进行计算.

当然导线电阻太了,压降也大了,电器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用粗线不能省钱,只不过是用电效率提高了.

如果是电机类负载,导线电阻大了,压降大了,那么电流也相应变大,损耗自然也大了。细线就费钱了呀!所以来说还是粗线省钱啊!

网友AQ:
具体问题还应该具体分析

网友AR(2011-05-06):
晕,难道导线的选择中有根据经济电流密度选择这一项也不知道吗?

导线的选择:

1、按线路最大工作电流选择导线截面

2、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截面

3、按允许电压损失选择导线截面

4、按机械强度选择导线截面

运行电流20A,年运行小时3000H,按经济电流密度铜芯为2.25A/平方,铝芯1.73A/平方。20A的本来就应该选择20/2.25=8.88平方的,就是选择10平方。

网友AS:
选线时,没这么细吧。

网友AT:
楼主太会算了,这个没考虑过了

网友AU:
引用:61楼 雁难飞 指示理论上,实际设计的时候你有可能20A去选4平方的线?你的线路设计是20A能保证20A的时间能占百分之多少? 现在很多规定都已经给出余量了 记得当初还有个机设的老师在那说,设计的时候总习惯放大些余量,结果一次比一次,原来使用寿命10年的设备,到了20年也不坏,问题是,20年后,科技肯定发展很多了,那些老设备还有继续运行下去的价值? 如果没有,为了这个余量,去增加的成本有必要? 深造…学以致用。 支持一下61楼…貌似有点理想化的假设,大截面线材同样有电阻,逻辑地说难道为减小电阻率而将导线无穷大?! 结合实际使用,例如一幢房子的家庭装修设计,主干线基本上是6~10mm2铜线,空调分支这些4~6,插座2.5~4吧。只是,空调的运行时间如果按平均算可能一天顶多几小时,就以柜式空调来说,电流就给你20A吧,即使用的是4mm2铜线,从6~10的主干线过来,长度有限,这样的线路又当如何计算?

网友AV:
这也是一种理财观念吧!

网友AW:
经典 值得  顶起来

网友AX:
引用 网友AY:
关于哈哈,干脆搞个铜排了,没多少损耗,几百年下来成本可以回来了

1. 铜排一般适合于短距离的连接;

2. 电流有趋肤效应(电流密度不均匀分布,表面大于中心),铜排平均额定载流量不如多绞线或电缆

网友AZ:
嗯,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事,支持楼主

网友BA:
受益匪浅 学习了学到了

网友BB:
不错,受益了,学习了。看来线径适当大些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