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三相异步电机时,供电电缆的选用,根据什么?

楼主(2006-01-04):
呵呵,前段时间突然遇到一个简单到从没去想过的问题
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55kw,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570r/min,额定功率因数
0.89,额定电流119A,额定效率0.79
在选用供电电缆时,突然停住了,选择电缆根据电流参数么?119A么?
呵呵,还是39.6A(119/3)?为什么呢?
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供电电缆的电流应大于119A

楼主:
电机是三角形接法,要是星形接法呢?应该不同的,选电缆时按照相电流还是线电流呢?

网友B:
应该是119A

网友C:
个人认为35平方电缆足可应付

网友C:
内外线电工工艺
工厂供电系统:
第一节:工厂供电
一、    供电的基本要求
   供电就是向电力用户(即电力负荷)供应电能。供电时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    安全。在电能的供应、分配和使用中,不应发生人身和设备事故。
(2)    可靠。应满足各级电力负荷的需要,保证供电的质量和可靠性。
(3)    经济。供电系统要投资少,运行费用低,并尽量减少有色金属消耗量。
(4)    合理。应合理地处理好局部和全部、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二、    电力负荷的分级
  电力负荷按其重要性和中断供电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造成的影响或损失的程度,可分为下列三级:
1、    突然中断供电将造成人身伤亡危险,或难以修复的重大设备损坏,或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的,称一级负荷。
2、    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企业内运输停顿等或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的,称二级负荷。
3、    所有不属于一级和二级的负荷 ,均属于三级负荷。
三、    供电要求:
对于各级负荷的供电方式,应按企业的规模、性质和容量,并结合地区电网供电条件加以选定。
(1)    一级负荷应由两个独立电源供电。两个独立电源是指其中任一个、电源发生故障或停电检修时,都不致影响另一个电源继续供电。
(2)    二级负荷应由双回路供电,该两路电源应尽可能引自不同的变压器或母线段,当取得两路电源有困难时,允许由一专用线路供电。
(3)    三级负荷对供电无特殊要求。
四、    工厂电力线路的接线方式:
(一)    高压线路的接线方式
   工厂高压线路有放射式、树干式和环形等基本接线方式。
(二)    低压线路的接线方式
    工厂低压线路也有放射式、树干式和环形等基本接线方式。
第二节    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
      导线是用来输送电能的。为了保证供电系统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地运行,在选择导线截面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发热条件。导线和电缆在通过最大负荷电流(即计算电流)时产生的发热温度,不要超过其正常运行时的最高允许温度。
(2)    电压损失。导线和电缆在通过最大负荷时产生的电压损失,不应超过正常运行时允许的电压损失。
(3)    经济电流密度。高压线路和电流较大的低压线路,应按规定的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的截面,既要使电能损耗较小,又要节约有色金属。
(4)    机械强度。导线截面不应小于其最小允许截面,以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
 此外,对绝缘导线和电缆,在选择截面时还应满足工作电压的要求。
 根据经验,低压动力线,因为其负荷电流较大,所以一般先按发热条件来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电压损失和机械强度。低压照明线,因为对电压质量要求较高,所以一般先按允许电压损失条件来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而高压线路,则往往先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允许电压损失条件;对于高压架空线路,还应验算其机械强度。由于工厂高压线路一般不长,电流较小,比较容易满足发热条件和电压损失条件,所以高压线路一般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
    下面分别对按发热条件、经济电流密度和允许电压损失来选择、计算导线截面加以介绍。而对机械强度的校验,一般工厂线路不详细计算,主要是看所造导线满足不满足最小允许截面的要求。
一、    按发热条件选择
(一)    满足的条件
          负荷电流通过导线和电缆时,由于导线和电缆具有一定的电阻,因此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使导线和电缆发热,温度升高。绝缘导线和电缆的发热温度过高时,将使其绝缘损坏,甚至引起火灾;裸导线的发热温度过高时,会使导线及导线的接头处氧化加剧,增大接头的接触电阻,使之进一步加热氧化,甚至发展到断线。因此,导线和电缆的发热温度不能超过允许值,见表1-1。
                    导线在正常和短路时的最高允许温度                表1-1
导线种类和材料    最高允许温度(0℃)    导线种类和材料    最高允许温度(0℃)
    正常时    短路时        正常时    短路时
1、母线  铜
         铝
         钢
2、油浸纸绝缘电缆:
   铜芯   1-3KV
            6KV
            10KV
   铝芯   1-3KV
            6KV
            10KV      70

  60     300

 200    3、橡皮绝缘电线和电缆
4、聚氯乙烯绝缘导线和电缆
5、交联聚氯乙烯电缆
铜芯
铝芯
6、有中间接头的电缆(不包括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

    按发热条件选择导线和电缆截面时,应使导线和电缆的计算电流Ij不大于其允许载流量(允许持续电流)Ie
即    Ij≤Ie
     (二)导线载流量的计算口诀
    导线的载流量与导线截面有关,也与导线的材料、型号、敷设方法以及环境温度等有关,影响的因素较多,计算也较复杂。
    各种导线的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算出,不必查表。
    1.口诀   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界,
        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裸线加一半,
        铜线升级算。
     2.说明   口诀对各种截面的载流量(安)不是直接指出的,而是用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为此将我国常用导线标称截面(平方毫米)排列如下: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1)第一句口诀指出铝芯绝缘线载流量(安)、可按截面的倍数来计算。口诀中的阿拉伯数码表示导线截面(平方毫米),汉字数字表示倍数。把口诀的截面与倍数关系排列起来如下:
         1 ~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以上
         ︸   ︸   ︸    ︸    ︸
     五倍     四倍       三倍        二倍半        二倍
     现在再和口诀对照就更清楚了,口诀“10下五”是指截面在10以下,载流量都是截面数值的五倍。“100上二”(读百上二)是指截面100以上的载流量是截面数值的二倍。截面为25与35是四倍和三倍的分界处。这就是口诀“25、35,四三界”。而截面70、95则为二点五倍。从上面的排列可以看出:除10以下及100以上之外,中间的导线截面是每两种规格属同一倍数。
      例如铝芯绝缘线,环境温度为不大于25℃时的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安;
      当截面为15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300安;
      当截面为70平方毫米时,算得载流量为175安。
      从以上的排列还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在倍数转变的交界处,误差稍大些。比如截面25与35是四倍与三倍的分界处,25属四倍的范围,它按口诀算为100安,但按手册为97安;而35则相反,按口诀算为105安,但查表为117安。不过这对使用的影响并不大。当然,若能“胸中有数”,在选择导线截面时,25的不让它满到100安,35的则可略为超过105安便更准确了。同样,2.5平方毫米的导线位置在五倍的始端,实际便不止五倍(最大可达20安以上),不过为了减少导线内的电能损耗,通常电流都不用到这么大,手册中一般只标12安。
      (2)后面三句口诀便是对条件改变的处理。“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敷设、即导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计算后再打八折;若环境温度超过25℃,计算后再打九折,若既穿管敷设,温度又超过25℃,则打八折后再打九折,或简单按一次打七折计算。
     关于环境温度,按规定是指夏天最热月的平均最高温度。实际上,温度是变动的,一般情况下,它影响导线载流量并不很大。因此,只对某些高温车间或较热地区超过25℃较多时,才考虑打折扣。
     例如对铝芯绝缘线在不同条件下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0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0×5×0.8=40安;若为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9=45安;若是穿管又是高温,则载流量为10×5×0.7=35安。
(3)对于裸铝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裸线加一半”,即计算后再加一半。这是
指同样截面裸铝线与铝芯绝缘线比较,载流量可加大一半。
      例如对裸铝线载流量的计算:
      当截面为16平方毫米时,则载流量为16×4×1.5=96安,若在高温下,则载流量为16×4×1.5×0.9=86.4安。
(4)    对于铜导线的载流量,口诀指出“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截面排
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线条件计算。
       例如截面为35平方毫米裸铜线环境温度为25℃,载流量的计算为:按升级为50平方毫米裸铝线即得50×3×1.5=225安。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一般直接埋地的高压电缆,大体上可直接采用第一句口诀中的有关倍数计算。比如35平方毫米高压铠装铝芯电缆埋地敷设的载流量为35×3=105安。95平方毫米的约为95×2.5≈238安。
       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截面,通常选为相线截面的½左右。当然也不得小于按机械强度要求所允许的最小截面。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
二、    按机械强度选择
  架空线路的导线经常受风、冰、雨及温度变化等作用,以及周围空气所含化学杂质的侵蚀,因此必须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才能保证安全运行。架空线路导线的最小允许截面,见表1-2。
                       架空裸导线最小允许截面                     表1-2
导 线 种 类    高       压    (6千付以上)    低    压
    居  民  区    非  居  民  区
铝及铝合金
钢芯  铝线
铜      线    35平方毫米
25平方毫米
16平方毫米    25平方毫米
16平方毫米
16平方毫米    16平方毫米
16平方毫米
6平方毫米
三、    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
导线截面的选择,既要使电能损耗小,又不要过分地增加线路投资、维修费用和
色金属消耗量。我国目前规定采用的经济电流密度,见表1-3。
             经 济 电 流 密 度(安/毫米²)                    表1-3
线路类别    导线材料    年 最 大 负 荷 利 用 小  时
        3000以下    3000~5000    5000以上

架空线路    铝

铜    1.65

3.00    1.15

2.25    0.90

1.75

电缆线路    铝

铜    1092

2.5    1.73

2.25    1.54

2.00
 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的导线和电缆截面,叫经济截面。经济截面S可由下式求得:
                          S=Ij/j
式中  j——经济电流密度。
  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和电缆,一般只用于高压线路。
  例题   有一条LJ铝绞线架设的10千伏架空线路,计算负荷为1280千瓦,cosΦ=0.9,年利用时间为4200小时。试选择其经济截面。并校验其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
      解    (1)选择经济截面。
                Ij=P/3½•U•cosø=1280/3½×10×0.9≈82安
由表1-3查得经济电流密度j=1.15安/毫米²,带入可得:
              S=Ij/j=82/1.15≈71毫米²
可选70毫米²,即选LJ-70型铝绞线。
    (2)校验发热条件
         查手册得知LJ的允许载流量(25℃)
         Ij(82安)≤Ie(265安)
可见,选LJ-70能满足发热条件。
     (3)校验机械强度。
  查表1-3得知高压居民区的架空铝绞线最小允许截面Smin=(25毫米²),
S(70毫米²)>Smin(25毫米²),
   可见LJ-70也能满足机械强度要求。
四、    按允许电压损失选择
由于线路有阻抗,所以在负荷电流通过线路时有一定的电压损失。而按规范要求、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偏移有一定的允许范围,如线路的电压损失值超过了允许值,则应适当加大导线或电缆的截面,使之满足允许的电压损失值。
    为了节省金属起见,使导线与电缆沿各段采用不相等的截面,由始端到末端逐渐减小,具有线路段导线截面不同的干线,可以有好几个方案,把它们按接近于容许电压损失的程度和金属使用量两方面作一比较,便可选出一个指标最佳的方案。

网友D:
谢谢,这样的话简单多了!

网友E:
选择电缆根据电流参数么?119A么?
呵呵,还是39.6A(119/3)?为什么呢?

--------------------------------------------------------------------------------------------
根据相电流,每相上流过的电流啊!!119A.

网友E:
应该根据相电流,每相上流过的电流!

网友F:
电流是一个方面,还有电压降的因素也要考虑进去。特别是距离较远的情况,有时根据电流选好电缆,但没考虑压降,则到时就可能要返工了,呵呵……

网友G:
我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H:
他的意思是119/3 因为有3相嘛!

但是要选119,每相. 因为3相电流为0

楼主:
谢谢各位了,呵呵,增长知识。
我的意思是:因为,119A是额定电流,是线电流,要是选电缆的话,根据相电流
则要119/3  A,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I:
35平方电缆稍微显小,50平方电缆足够!
—————————————————————————————

公制        英制                负荷电流(AMP安培)
铜线面积    条数/直径    铜线面积        条数/直径    条数/线号    明线        暗线
mm2    NO./mm    mm2    in2    NO./in.    NO./S.W.G
平方公厘    条数/直径    平方公厘    平方英寸    条数/英寸        单相双线    三相四线    单相双线    三相四线
1.0    1/1.13    1.00    0.002    1/0.44    1/18    13    12    11    9
        1.25    0.002    3/0.29    3/22    16    14    13    11
1.5    1/1.38                    16    15    13    11
        2.00    0.003    3/0.36    3/20    20    18    16    14
2.5    1/1.78                    23    20    18    18
        3.00    0.005    7/0.29    7/22    25    23    21    18
4.0    7/0.85                    30    27    24    22
        4.50    0.007    7/0.06    7/20    33    30    28    23
6.0    7/1.04                    38    34    31    28
        6.75    0.010    7/0.44    7/18    41    37    34    28
        9.50    0.015    7/0.52    7/17    52    46    43    36
10.0    7/1.35                    51    46    42    39
        15.00    0.023    7/0.64    7/16    67    60    56    48
16.0    7/1.70                    68    61    56    53
        20.00    0.030    19/0.44    19/18    79    71    66    56
25.0    7/2.14    25.00    0.040    19/0.052    19/17    89    80    73    71
35.0    19/1.53        .            109    98    90    88
        40.00    0.060    19/0.64    19/16    125    115    105    88
50.0    19/1.78    50.00        19/0.072    19/15    175    160    145    125
        65.00    0.100    19/0.083    19/14    215    195    180    155
70.0    19/2.14                    220    200    185    160
95.0    19/2.52                    270    240    230    195
        100.00    0.150    37/0.72    37/16    275    245    230    195
120.0    37/2.03                    310    280    260    220
        130.00    0.200    37/0.83    37/14    325    290    275    235
150.0    37/2.25                    355    320
        160.00    0.250    37/0.93    37/13
185.0    37/2.52                    405    365
        200.00    0.300    37/0.103    37/12    425    380
240.0    61/2.25                    480    430
        250.00    0.400    61/0.093    61/13    510    460
300.0    61/2.52                    560    500
        325.00    0.500    61/1.03    61/12    590    530
400.0    61/2.85    400.00    0.600    91/0.093    91/12    680    610
        485.00    0.750    91/1.03    91/12    780    705
500.0    61/3.2                    800    710
630.0    127/2.52                    910    820

网友J: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是119/3,郁闷!我一直以为额定电流就是线电流,每相电缆流过的都应该是线电流,难道是我错了?35mm^2的铜芯电缆就够了

网友K:
真不明白为什么哦,这么简单的问题搞这么复杂;金牌电工说的没错啊35的就够了

网友L:
也真是的,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回答会降低论坛质量,电缆如何选:先理解有关定义,再自已看看书,问一下身边的电工.

楼主:
to 海工1
呵呵,这是最简捷的办法了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是很简单,就是知道与不知道的区别,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把问题弄明白,岂不快哉,这不违背论坛宗旨阿。
    希望各位高人发表不同意见

网友M:
电动机启动时电流是正常运行时的七八倍,所以建议选取电缆时应考虑能通过119*3=357安培即可。

网友D:
我想3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不过最好是国标的,因为现在的长标差异比较大!

网友N:
根据电机的接线方式电机相电流和线电流是有区别的,从本本上得到一点知识一般情况下电缆选用应大于标称电流,在案全系数要求不高的情况下0.9倍也是可以考虑的。有一点说明刚才计算相电流与线电流之间的倍数不是3而是√3。

网友M:
到此为止吧

网友O:
这样的问题真的会降低论坛的质量

网友P(2006-02-28):
查手册!
和煜说的不错但太杂了不如看手册

网友Q:
哈哈,这样的问题,最初我也碰到的!
按额定电流选,但要考虑一定的环境系数和材质。

网友R:
额定是电机设计者从功率角度考虑的问题,即额定转速下输出额定功率的电流,并不是电机实际工作中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电机实际工作时要看驱动器控制的电流输出能力和电机铜损导致的发热情况,因此实际电机的工作电流可能远大于额定,例如电机堵转,电流大但有效功率低。如果你的电机直接接380,没有变频器或伺服,我说得都是废话。

网友S:
35的电缆就可以了,我经常用的,有的长度还很常,不过要保证是国标哦,不是国标就什么都不用说了,2楼的和先生讲的就挺实用的,和我师傅教我的算法一样!

网友T:
3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U:
用公式计算最准了

网友V:
最简法,一个千瓦两个电流,35平方即可。

网友W:
按照119A选

楼主:
11kw三相电机,使用的电缆是每相6平方毫米的的铜线缆(3*6+1的)

他们是这样算的:6*6/2=18〉11
而22kw的三相电机使用的是每相10平方毫米的铜线缆,照这个散发也合适,但不知道这个简单算法根据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X:
我觉得在这里讨论是值得的,不会降低论坛质量。大家把问题弄明白了,以后不问了,也就是了,不过最好大家能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和方法。错误的或者不是太可靠的管理员应该删掉

网友Y:
我都用50平方的

网友Z:
我认为应该用于50平方的,你在用电缆时还要考虑到环境温度和线路的长度。

网友AA:
其实论坛就是讨论.楼主是概念不清楚.

网友AB:
我认为应该有个量的概念,55KW的电机,额定电流=55X2=110A,若采用星/三角启动,则额定相电流=110X0.58=63.8A 再乘以1.3的系数,63.8X1.3=83A ,也就是说电缆的安全载流量不能低于83A,查表得知,VV3X25+1X16 的电缆安全载流量刚好为83A ,故线选择25平方的电缆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受益匪浅

网友AC:
我认为,相同的面积每个厂家的电流载流量都是不一样。选电缆前最好先看看样本上的载流量。
55KW的电机按国标选的话35平方就行了,按企标选的话最好选50平方。我手上的厂家样本50平方的电缆在空气中敷设的载流量也只有115A.

网友AD:
要按照总电流119A算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接线的在 2006-3-21 12:22:00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相同的面积每个厂家的电流载流量都是不一样。选电缆前最好先看看样本上的载流量。
55KW的电机按…
--------------------------------------------------------------------------------------------
支持上面的说法.

网友AF:
我支持glsys186的说法.

网友AG:
请教各位,若是11KW防爆风机电机,直接启动,电缆(70~80米)应选多大,谢谢

网友AC:
4个平方就差不多了嘛

网友AH(2006-04-01):
看你怎么接法了,是星-三角的话,25平方就足够了

网友AI:
我的观点是25平方的线足够了,

网友AJ:
电缆的选用根据:
(1)导线允许载流量。既负荷电流要小于导线和电缆在通过的允许工作电流,可查表:
(2)压降,有
 1)正常运行时允许的电压降,一般为5%;
 2)启动压降,一般为15%
(3)经济电流密度。应按规定的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线的截面,经济。
(4)机械强度,一般较大电流时,自然符合。
 (5)型号。
本例,应按119A选用电缆截面,要符合(1),导线实际应流过的电流。

楼主:
这次施工,普通电机功率在40kw上,带有变频器,他们居然使用12个平方的线缆。
我问他们这样使用有没有问题。
他们告诉我,理论上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因为加了变频器,实现了节能,实际使用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K:
楼上的.我不太能理解.加变频器后那台电机的正常工作电压范围是多少?12的小了吧.

网友AL:
我想35平方的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AM:
晕,55KW除380再除1.732等于多少,要用50平方线,35平方线也可以但有点小.

网友AN:
郁闷,讲了这么多。用35平方线,我想一般这么大的电机要用自藕变压器了。

网友AO(2006-05-16):
看电机的运行方式如何。
如果是直接启动运行的话,没话说当然是根据119A来选择电缆,35平方的聚氯乙烯绝缘导线没问题的。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就要不了这么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SCHNEIDER的电机启动设备选型手册,三只接触器选65A,65A,40A就OK了,当然这个时候你想想接触器的最大电流只有这么大,就没什么好说的了。16平方的导线足已。

网友AP:
同意前楼的说法!支持!

网友AQ:
用3*50的好了。

网友AR:
119A就是每相的电流呀!不能除以3呀。

网友AS:
我认为应该用于BLV50平方的,你在用电缆时还要考虑到环境温度和线路的长度,负载及起动方式.

网友AT:
55KW的电动机运行时电流不一定能达到额定电流,我公司用的风机电动机采用变频器控制,距离100米 左右,采用的是25平方铜电缆,运行很好。有些电缆的选型有时就是靠的经验

网友AU:
选有电缆看似简单,却涉及到很多方面,线路长短,电缆埋设的环境,末了还要看你的线是否正宗国标!我曾经遇到过15 kw电机用6平方,按说也是标准施工,但就因为老板买来的线是劣质货,用了没几天,线就发热粘连.后来仔细看线,发现线径只有四平方左右.

网友AV:
收益匪浅谢谢

网友AW:
这当然是按119A选用电缆,119是电动机的线电流,而电缆所流经的就是线电流而不是相电流。

网友AX:
用35平方线明敷就可以,其他方式就要用50平方线。安全第一。

网友AY:
不要管电机什么接法,铭牌上的额定电流是参考标准;同时要兼顾电缆长度,考虑压降。工作温度,散热问题。如线路较长,可用50平方线,否则用35。

网友AZ:
还是用50平方的吧,大电流,安全为主

网友BA(2006-06-28):
计算公式是什么啊?

网友BB:
获益匪浅 希望坛上多有一些这样的讨论

网友BC:
1.
Iz=Ig*Kt*Kj*Ka,
Iz: 某种情况下电缆的允许载流量
Ig:明敷时电缆长期负载允许载流量(可查表或商家提供)
Kt:工作环境温度不同于+25度(+45度)时的温度修正系数(可查表)
Kj:断续周期负载的接电持续率修正系数(可查表)
Ka:穿管电线或电缆载流量修正系数,穿管电线取0.9,电缆取0.85
对于VV3*35电缆Ig=109A
    VV3*50电缆Ig=132A
 查表计算Iz,Iz必须大于119A.
2.
尖峰电流时供电电压降
ΔU=173*Imax*L*COSφ/(σ*A*Un)*100%
Imax:最大电流(A)
L:电缆长度(m)
COSφ:负载功率因数
Un:电网电压9V)
σ:电导率(m/Ωmm2)(铜取50,芯线温度+60度)
A:电缆芯线截面(mm2)
  压降ΔU不能超过设计规范。

网友BD:
考虑启动电流,要比线电流119大上2-5倍,留有余量没什么坏处,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BD:
段利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7 20:02:00
    电动机启动时电流是正常运行时的七八倍,所以建议选取电缆时应考虑能通过119*3=357安培即可

什么电机启动电流达到七八倍,请教

网友BE:
领教了.
难怪要加精.
好问题.
回答的更精彩.

网友BF(2006-08-01):
50平方可靠

网友BG:
额定电流119A选择导线的截面要按119A参数选
至于电机运行时的电流有多少大  是看负载的情况

网友BH:
如果线路较短,用35够了(下超过50m)
如果线路较长,用50的

网友BI:
我也觉得35的足够了.

网友BI:
我也觉得35的够了

网友BC:
唉!根据电缆载流量,芯线最高温度,环境温度,现场工作环境温度实际计算一下不就可以了.楼主用的何种规格的电缆?

网友AS:
用70平方铝芯,省银子

网友BJ:
我想问一下,那要是直流电机的话,给它供电的交流侧的电缆的选型又有什么样的规律呢?希望各位指导。

网友BK:
支持50,万一电机过载时间较长,电缆载流量过小岂不是会着火!
    ----小电工

网友BL:
收益很大

网友BM:
35平方线小是小了点 不过够用了 考虑到长远最好还是用50平方

网友BN:
哎,有说50 的大,有说35的小,那用25加16的就好拉

网友BO(2006-09-09):
 要看启动方式和控制系统安装方式来选择,建议35-50好了.

网友BP:
我觉的柜内35 柜外用50的

网友BQ:
35P的BV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R:
请问现在185平方剀装电缆多少钱一米,在辽宁沈阳附近哪能买到,本人对回复人表示感谢,最好能把电话留下,方便联系,谢谢谢谢

网友BS:
如果是星三角起动方式25平方就足可以.如果是降压启动35平方.(包括变频启动,软启动)

网友BT:
你的变频器能节多少电。难道一直运行在低速。

网友BU:
Kinsnay: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5-16 21:09:00
    看电机的运行方式如何。
如果是直接启动运行的话,没话说当然是根据119A来选择电缆,35平方的聚氯乙烯绝缘导线没问题的。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的话,就要不了这么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SCHNEIDER的电机启动设备选型手册,三只接触器选65A,65A,40A就OK了,当然这个时候你想想接触器的最大电流只有这么大,就没什么好说的了。16平方的导线足已。

上面的65A是因为两个接触器并联分流才可以选这么小的,但是连接电缆是接在两个接触器前面的,要承受的仍然是电机的线电流,所以
最小需选取35平方的,如线路长的话,需选50的

网友BV:
TO:和昊
你好,我以前见过一贵州朋友有这么一本电工口决,里面和你介绍的一样,这本书我很想要一份,不知可否给我一份,邮箱:25532339@163.COM,谢谢了

网友BV:
35平方就足够了

网友BW:
11KW的要选6平方的才合理

网友BX(2006-10-28):
同意楼上说法.另外注意外界条件和长度

网友BX: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Y: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让人奔走相告曰须阅读的好帖
让斑竹看后决定加精固顶的好帖
让人看后在各论坛纷纷转贴的好帖
让人看后连成人网站都没兴趣的好帖
让人看完后就要往上顶往死里顶的好帖
让人不间断地在各种场合重复引用的好帖
让人一见面就问你看过某某好帖没有的好帖
让人半夜上厕所都要打开电脑再看一遍的好帖
让个读过后都下载在硬盘里详细研究欣赏的好帖
让人走路吃饭睡觉干什么事连做梦都梦到它的好帖
让人翻译成36种不同外语流传国内外世界各地的好帖
让人纷纷唱道过年过节不送礼要送就送某某帖子的好帖
让国家领导人命令将该帖刻在纯金版上当国礼送人的好帖
让网络上纷纷冒出该帖的真人版卡通版搞笑版成人版的好帖
让人在公共厕所里不再乱涂乱化而是纷纷对它引经据典的好帖
让某位想成名的少女向媒体说她与该帖作者发生过性关系的好

网友BZ:
你的电机是55KW.那要你空开前面接的线,肯定是要50平方的电线啊!我们天做电控柜的!我想你的空气开关应该是160A的吧!不管你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或是自藕降压启动!你的进线最好用50平方的电线!!

网友CA:
35mm是在考虑到安全载流下比较经济的用法.当然如果线路超过50米当然是用50的好一点,如果没有特别要求建议选用35mm线.

网友CB:
一平方铜线带2KW

网友CC:
我认为,应该按119A算,额定电流,应该是每相的线电流,以上各位的发言真是不错,虽然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真正应用起来就有些摸不着北了!

网友CD:
50的可以承受172A,35的可以承受141A,应该可以用

网友CD(2006-12-07):
楼上的你也是小凌吗?

网友BX:
同意楼上说法,35小了点,得考虑外界条件

网友CE:
长见识了。

网友CF:
55KW除380再除1.732=83.56再根据电机的工作性质乘相应的系数

网友CG:
有几个问题弄不懂,看了这里的贴子,终于弄懂了

网友CH(2007-01-12):
当然按线电流来选呀,也就是按119A选

网友CI: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J(2009-02-12):
使用35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CK:
按国标选的话35平方

网友CK:
this page comes from Siemens PDF

网友CL:
应选用1.25*119=149安以上的线(没考虑温度,布线等)

所以要用50平方以上的线

网友CL:
AWG
外径
截面积

(mm2)
电阻值

(W/km)
AWG
外径
截面积

(mm2)
电阻值

(W/km)

公制mm
英制inch
公制mm
英制inch

4/0
11.68
0.46
107.22
0.17
0.643
0.0253
0.3247
54.3

3/0
10.40
0.4096
85.01
0.21
0.574
0.0226
0.2588
48.5

2/0
9.27
0.3648
67.43
0.26
0.511
0.0201
0.2047
89.4

1/0
8.25
0.3249
53.49
0.33
0.44
0.0179
0.1624
79.6

7.35
0.2893
42.41
0.42
0.404
0.0159
0.1281

6.54
0.2576
33.62
0.53
0.361
0.0142
0.1021

5.83
0.2294
26.67
0.66
0.32
0.0126
0.0804

5.19
0.2043
21.15
0.84
0.287
0.0113
0.0647

4.62
0.1819
16.77
1.06
0.254
0.0100
0.0507

4.11
0.1620
13.30
1.33
0.226
0.0089
0.0401

3.67
0.1443
10.55
1.68
0.203
0.0080
0.0316

3.26
0.1285
8.37
2.11
0.18
0.0071
0.0255

2.91
0.1144
6.63
2.67
0.16
0.0063
0.0201

2.59
0.1019
5.26
3.36
0.142
0.0056
0.0169
1,200

2.30
0.0907
4.17
4.24
0.127
0.0050
0.0127
1,530

2.05
0.0808
3.332
5.31
0.114
0.0045
0.0098
1,377

1.82
0.0720
2.627
6.69
0.102
0.0040
0.0081
2,400

1.63
0.0641
2.075
8.45
0.089
0.0035
0.0062
2,100

1.45
0.0571
1.646
10.6
0.079
0.0031
0.0049
4,080

1.29
0.0508
1.318
13.5
0.071
0.0028
0.0040
3,685

1.15
0.0453
1.026
16.3
0.064
0.0025
0.0032
6,300

1.02
0.0403
0.8107
21.4
0.056
0.0022
0.0025
5,544

0.912
0.0359
0.5667
26.9
0.051
0.0020
0.0020
10,200

0.813
0.0320
0.5189
33.9
0.046
0.0018
0.0016
9,180

0.724
0.0285
0.4116
42.7
0.041
0.0016
0.0013
16,300

其中,4/0表示0000,3/0表示000,2/0表示00,1/0表示0。例如,常用的电话线直径为26AWG,约为0.4mm。

该表是美国线规(AWG)与公制、英制单位的对应表格,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温州市鹿城三星通用机具厂:

★.全球最大B2B网站阿里巴巴诚信通发起人。
★.世界工厂在中国、三星通用机具是您手动工具制造的首选工厂;
★.ISO9001-2000认证合格企业,国内主流的剥线钳 、打孔钳、网线钳、压线钳OEM厂家:

--------------------------------------------------------------------------------

网友CM:
引用 网友AM:
晕,55KW除380再除1.732等于多少,要用50平方线,35平方线也可以但有点小.

网友CN(2009-03-14):
不用说了,选50你就没后顾之忧了。。

网友CO:
35平方的可以了我用过的。

网友CP:
       好象应该有电缆的压降吧

网友CQ(2009-08-21):
35平方的线也可以用,但是如果线路长的话,要考虑电压降的问题,增大线径。

新麦子~!

网友:
楼上这位大侠你是怎么算的 啊 ~!你这2是什么公式啊  ~谢谢 告诉下好吗 ~!~管用不·1·1

网友CR:
电机上的电流和电压都是线电流,和线电压!书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CS:
正常,我前两天搞了一台22KW的电机,用10平方的线就够了!这台床子是德国货,德国佬只用了8平方的!

网友CT(2010-09-24):
国产电缆规格有12平吗?使用变频器不能用太小电缆线,否则容易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