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2005对K-TP178micro组态完成后编译出错!

楼主(2006-01-04):
WinCC flexible2005对K-TP178micro组态完成后编译通不过,提示:"Error:内部错误(详细资料:Conversion failed with error -1) ",不论如何组态,就是对K-TP178micro不行,对其它的触摸屏却都可以通过,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5-24):
用“项目”》“编译器”》“全部重建”试一下

网友B:
计算机的内存太小,例如256M的容易产生错误。关闭WinCC flexible2005编程界面,再重新打开WinCC flexible2005编程界面,一般能解决。

网友C(2008-08-23):
楼主,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WINCC 2007,TP177A屏,空白项目编译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急!急!急。

网友D(2008-10-29):
用WinCC Flexible2007,组态TP177 Micro,新建项目不做任何组态,编译也会有此问题:"Error:内部错误(详细资料:Conversion failed with error -1) ",如有谁解决,请告知。在此先谢过。

网友E:
新建项目不做任何组态,编译也会有此问题:"Error:内部错误(详细资料:Conversion failed with error -1) ":

登录用户名和计算机名不要是中文,若用户名是中文,请使用Administrator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