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组态问题

楼主(2006-01-04):
在组态画面上,要显示实物的,速度,方向,位置,是怎么采集信号在画面上的!
如,有一液体要从一个管道流过,从一端缓缓流向另一端,要想让流动的液体在组态上显示,和显示它的流量,速度及流动在什么位置等等!象这样的信号是靠什么信号采集在组态画面上.
新手上路啊!谢谢!!

楼主:
哪位高人能稍述一下啊!!

网友A:
WINCC用过。流量,速度及流动位置等信号,靠PLC采集上传WINCC。
流量,速度应该是模拟量,位置开关量。如不要精美画面,数字显示加柱状图可以实现。要精美画面,可画好几幅静态画面(BMP等类型)用函数使其循环播放。

网友B:
建议用RTU或采集模块加上相应对的变送或传感器实现,通过将现场的流量、速度等用变送器或传感器变换成模拟或开关信号,通过通讯口送入上位机组态软件,根据采集的信号进行动画处理,即可实现。根据测量的介质不同选用不同的流量计或流量表实现对流量的采集,选用不同的位置开关或光电开关完成对位置的采集。

楼主:
谢谢回复!!
要想整个过程在组态画面上显示,真是有些复杂啊
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啊,就上述的问题,那变送或传感器或流量计或流量表等该装在什么位置才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