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智能翻转

楼主(2006-01-04):
请教请教,不知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让电机智能翻转。具体是应用到向汽车的电动车窗上的东西上,玻璃自动上来,可是碰到障碍物之后就自动收回,过一段时间自己又上来了。谢谢了,缘分啊!

网友A:
检测电流

网友B:
这种东西也不需要精密控制,好象有个直流电源再配个直流电机就可以了。那么,只要发现电机在到达位置以前堵转,就反转一下,然后继续前进,是这样的过程吗?

网友C:
太简单了,电机堵转了电流就升高,作为条件控制器切换到另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