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V高压电缆为什么每相电缆的外皮都有接地网?

楼主(2006-01-04):
(无正文)

楼主:
有知道为什么的吗?

网友A:
   偶认为主要是接地保护用,其次是减少电位差,保护电缆绝缘.对否,请指教.

网友B:
加强挤压强度,防止外力攻击,加强接地?

网友C:
外皮都有接地网?不知楼主指什么?高压电缆的铜屏蔽层和钢铠都是要接地的,做电缆头时将它们连起来通过接地线引至设备构架上接地。作用我所知道的就是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我们单位曾出现过在制安电缆盖板中使用电钻将带电的电缆绝缘层刺破,好就好在接了地,没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10KV的电缆头我们做的N多,35KV的做过,220KV的看过。

网友A:
   to 金牌电工:我基本同意电缆接地有保证人身和设备的安全的作用 ; 但我经历过110kv电缆,近2000米长度,直接带变压器供负载,工作时不要电缆接地线对地电压有20-30伏,手摸上去没什么感觉.电缆接地线单侧接地后每相有几十安电流.我认为你所说的只是辅助作
用.
   作者的"每相电缆"-要求三相平衡吗?
  to 朋友,你发表一下高见.

楼主:
我们都一样.我也不是多么明白.大家互相学习.
我是遇到一个实际问题才这么问的.
一个35KV电缆头与变压器连接的一相线绝缘击穿,打火引燃电缆头,抱接地故障.我想那一根线如果单根没有接地网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一段就是裸线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做高压电缆头的规定.

楼主(2006-08-06):
高压规定严格,不合理规定问题发现少.需要发现,

网友D:
向大家讨教个问题,我公司的进线综保上总是有的几百伏零序电压,请问有几百伏零序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