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NTOUCH累积数值的问题!

楼主(2006-01-04):
请教大家一问题!
    我在INTOUCH里有瞬时的流量数值,怎么可以做一个累积的流量数值,听说在上位上做累积值很不准,最好是在现场仪表上取,比如满100发个脉冲给计数器....
    我想知道能在上位INTOUCH里直接做累积的数值吗?

                                                                  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计算。需要编程。
在应用程序脚本中定时保存上一次的结果。再显示出来差值.

网友B:
提醒:
  用上位机做流量累计是不准的!因为流量是变化的,用积分做会好些,而且必须将积分时间尽量缩短,同时还要注意获得的积分值不至于被忽略。小心点

网友C:
爱工控,爱大家。如果遇到技术难题请到工控交流群咨询,欢迎大家加入,QQ群号 1903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