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6-01-04):
请问J2S20A1的驱动器能否配KFS13的马达使用?是否可以通过调整参数的方式消除AL-1A报警(即马达配合异常)?

网友A(2006-02-16):
大马拉小车,可能不行。

网友B:
这个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C:
肯定不行,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配备必须严格一致,也不允许大功率的驱动器带动小功率的伺服电机,因为伺服驱动器都在动态和伺服电机进行通讯发现马达配合异常或其它故障时会产生报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