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5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6-01-04):
西门子plc与gprs-dtu通过485方式连接,实现远程控制。当使用ups供电时,监听plc的com口不断有FF干扰输出,请教怎样解决。

网友A:
加一净化电源同时将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B:
可以使用带屏蔽的线啊。

网友C(2009-02-26):
两端接口的GND对接,以前出现过的,这样就解决了。

网友D:
1.信号线加屏蔽.2.两端接口的GND对接.3检查干扰源将其隔离.

网友E:
用屏蔽线作信号线

屏蔽层接地

信号线对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