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串口软件

楼主(2006-01-05):
请问这里有没有人用过西门子公司的串口软件SIMOVIS?
如果我想通过该串口软件使MM420变频器以40Hz的频率正转运行,应该如何设置?

TECHNOLOGY  TYRE该如何填写?还有"NAME"一栏的填写对变频器控制有没有影响?

网友A:
SIMOVIS已经停用了,改成DRIVEMONITOR了,但这基本上是个调试软件,不过也可以做控制,修改相应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什么地方下在呀>?您做过PC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吗?如果做过的话,能否提供一个联系方式?

楼主:
 难道没有人做过?
做过得帮个忙把!

网友A:
drivemonitor买变频器时带一张光盘里有。如果你是pc机与变频器通讯的话,如果是临时调试用一下,还可以;如果作为项目的一部分,这个软件不稳定。便宜的话,你需要用USS协议,贵的话用PROFIBUS。我的邮箱是cosin2003@126.com,如果你邮箱够大,我给你发个DRIVEMONITOR

楼主:
我已经给您发邮件了.我要通过USS和MM420进行通讯。

网友A:
DRIVEMONITOR压缩后还有193兆,发不过去,你不妨在附近找找,直流调速的产品也配这个软件。或者到西门子网站上看看,一般这个软件不需要付费。这张光盘里还有详细的USS协议描述,在西门子的S7-200书里还有讲过与变频器的USS举例。总共只需要两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