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总斑竹:关于Moxa NPort611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6-01-05):
我将NPort6110连在一根网线上(IP:172.30.49.12 Subnet mask:255.255.255.192 Default gateway:172.30.49.1)在另一台电脑(IP:172.30.49.10 Subnet mask:255.255.255.192 Default gateway:172.30.49.1)上安装modbus gateway configurator软件,在broadcast searching后找到了它,在将IP地址由默认的192.168.127.254改为172.30.49.12时出现specified device not found的提示,也无法进入configuration菜单进行参数设置,请问是什么原因,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
您可以广播找到后,检查一下模块的固件版本,我记得以前用时应该是1.3,也曾经出现过是0的情况,后来到研华网站download一个重新下装下去就可以了.所以我怀疑是否您的设备的固件版本不正确.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现在的固件版本是1.0,您知道到哪个具体网站可以重新下载吗?

网友A:
刚才说错了,你到moxa网站上就可以找到,不过您说版本已经是1.0,那么可能不是这个问题.您也可以用网线直连进行设置看看能否解决.

楼主:
用网线直连时连广播也搜不到啊,给MOXA打电话到现在也没有回复,郁闷啊!!!

网友A:
用网线直连时连广播也搜不到,可能模块出了问题。

楼主:
晕,我将它连到另一个局域网内一切正常
到我这边就是不行!

网友B:
网线的问题!?

楼主:
谁知道?
可我上网访问网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A:
您的网线是直连的还是交叉的?估计是网线的问题。

楼主:
交叉的
我也觉得是
可我用别人的网线和电脑(在同一网内)连接也都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
无论是用直连还是交叉
都是只能广播
不能进行配置
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