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几个电磁阀参数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2006-01-05):
请教几个电磁阀参数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1.电磁阀的Cv值表示什么意思?
2.接管口径的1/8(PT0)和1/4(PT)中的PT0和PT有什么区别?
3.1"1/2表示什么意思?
4.一般每分钟动作多少次算高频?低频呢?
肯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CV值是指电磁阀的流通量
PTO和PT可能是接口的螺纹形式
1“1/2是螺纹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