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7cp464.60-01的型号的问题

楼主(2006-01-05):
请教,我使用B&R automation software 2.03 ,为什么不可以使用7cp464.60-01的型号的plc的,460的就可以,是什么原因,如果是7cp464.60-01的型号的plc,就提示说没有安装什么文件,

网友A:
纠正一下,您说的
1) 7CP464.60-01应是7CP474.60-01;
2) 7CP460应是7CP470.

应该可以的,可能你的部分安装文件被损坏,请从新安装.

网友B:
我知道一个网站,上面很多相关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

网友C:
是2.03还是2.3
2.03是不是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