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问题答疑区

楼主(2006-01-05):
大家有citect问题,请提出!

网友A:
欢迎胡说八道0积极回答网友的问题。

网友B:
请问你用过Citect Pocket吗?

网友B:
请问你用过Citect 作过油井控制吗?

网友C:
citect是什么?请做答!

网友D(2006-02-10):
我还是想知道citect是什么?可以回答一下么!

网友E:
胡说八道0是做什么的?悉雅特公司的吗?有项目想请教。

网友F:
请教:Citect 当做 OPC Server 时,该怎么配置?希望能得到详细的答复。谢谢!
祝:情人节快乐!

网友F:
高手啊,怎么还不来啊。
急啊!!!

网友G:
让大家久等了,我的胡说八道的号,不知被谁改了密码了,晕死!
citect就是一个简单控制的数据显示软件,其实主要的功能都在下位设备上,但是下位的组态软件提供给大家运用自己算法的指令有限,故此很难实现自动控制。只能算是半自动或手动。要实现自动必须在组态软件中提供很齐全的控制软件,当然必须要下位功能非常全才可以。说实话用vc做的油井控制做过,用citect没做过。

网友H:
请较大虾们问题:
关于变量标签的,编译时老是出现这个问题!在线等~~

编译错误
类型 fatal
错误 OID out of sequence.Set [OID]Reset=1
上下文 G:\文件\工程\VARIABLE.DBF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常见,当你已经定义了很多开关,模拟量的变量并编译后,在添加一些变量时,会遇到这一问题。
你到windows文件夹下,找到citect.ini文件,打开后,把[OID]Reset=0改为[OID]Reset=1,保存后,关闭即可.

网友J:
 我曾遇见过 在画面上控制设备时plc并没有输出(我是一边控制画面一边监视plc程序 plc并没接收到希亚特给db点发出的信号,) 只能推接触器维持生产 hmi和plc重新启动都不管用 第二天早上又好了 郁闷阿 请高手解释 谢谢

网友K(2006-03-16):
大虾帮忙看一下这段程序,帮忙分析一下结构,我是菜鸟
。多谢了。
Gather_00_log:

FUNCTION
Gather_00_log()
INT Gather_00_Rand;

  M_00_GL_FLAG = 0;
  M_00_MAIN_RAND = Rand(32767);
  WHILE M_00_MAIN_RAND = 0 DO
        M_00_MAIN_RAND = Rand(32767);    END
  TagWrite("S_00_MAIN_RAND",M_00_MAIN_RAND);  Sleep(4);
  Gather_00_Rand = TagRead("S_00_MAIN_RAND");
M_00_MAIN_CON = TagRead("S_00_MAIN_CON");

  IF Gather_00_Rand = M_00_MAIN_RAND AND M_00_MAIN_CON = 3 THEN
     TagWrite("S_00_MAIN_CON",2);     Sleep(35);
     WHILE BIAOZHI = 1 DO
           Sleep(5);
     END(如果BIAOZHI = 1说明有其它井怎在传输采集好的功图文件,所以一直等待到BIAOZHI = 0为止)
     Tran_00_File();

     CONVERT_00_File();
  END
END

FUNCTION
Tran_00_File()
STRING Clear_Str;

  BIAOZHI = 1;
  IF D_COMPUTER_STIME = 1 THEN
     Clear_Str = "^"c:\SIXNET Tools\Programs\sxlogview.exe^" ^"E:\工程文件\sixnet\S19_1900.6PJ^" -clear -Device=Ethernet -IPaddr=141.0.0.17 -Transfer=^"Trans_S_1900^"";
  ELSE
     Clear_Str = "^"c:\SIXNET Tools\Programs\sxlogview.exe^" ^"E:\工程文件\sixnet\S19_1900.6PJ^" -clear -Device=Ethernet -IPaddr=141.0.0.17 -Transfer=^"Trans_C_1900^"";
  END
  Exec(Clear_Str,6);
  Sleep(120);
  TagWrite("S_00_MAIN_RAND",-1);
  TagWrite("S_00_MAIN_CON",0);

  BIAOZHI = 0;
END

FUNCTION
CONVERT_00_File()STRING Log_File_Name,Read_File_Str,Start_Data,Start_Time,Mid_Data,Mid_Time,Write_File_Str;
INT HFile_Sxstatus,RECORD_SIZE,End_Flag,Start_Ms,Mid_Ms,Start_Time_Ms,Read_Str_length,
    Mid_Time_Ms,Period_Sec,i_for;
REAL k_00,w_00,t_00,Mid_WeiYi_00;

  IF D_COMPUTER_STIME = 1 THEN
     Log_File_Name = "D:\DATA\LOG\LOG_1900_S.csv";
  ELSE
     Log_File_Name = "D:\DATA\LOG\LOG_1900_C.csv";
  END

  ErrSet(1);
  HFile_Sxstatus = FileOpen(Log_File_Name,"r");
  IF HFile_Sxstatus <> -1 THEN
     Read_File_Str = FileReadLn(HFile_Sxstatus);
     Read_File_Str = FileReadLn(HFile_Sxstatus);
     Read_File_Str = FileReadLn(HFile_Sxstatus);
     Read_File_Str = FileReadLn(HFile_Sxstatus);

     End_Flag = FileEOF(HFile_Sxstatus);
     RECORD_SIZE = 1;

     Start_Data = StrLeft(Read_File_Str,10);
     Start_Time = StrMid(Read_File_Str,11,8);
     Start_Ms = StrToInt(StrMid(Read_File_Str,20,3));
     Start_Time_Ms = StrToDate(StrMid(Start_Data,0,4)+"-"+StrMid(Start_Data,5,2)+"-"+StrMid(Start_Data,8,2)) + StrToTime(Start_Time);
     Start_Time_Ms = Start_Time_Ms * 1000 + Start_Ms;
     DL_TIME_ARRAY_00[0] = Start_Time_Ms;
     Read_Str_length = StrSearch(20,Read_File_Str,",");
     PT_ZAI_ARRAY_00[0] = StrToReal(StrMid(Read_File_Str,Read_Str_length + 1,5))*150/32767;

     WHILE End_Flag <> 1 DO
        Read_File_Str = FileReadLn(HFile_Sxstatus);
        End_Flag = FileEOF(HFile_Sxstatus);

        Mid_Data = StrLeft(Read_File_Str,10);
        Mid_Time = StrMid(Read_File_Str,11,8);
        Mid_Ms = StrToInt(StrMid(Read_File_Str,20,3));
        Mid_Time_Ms = StrToDate(StrMid(Mid_Data,0,4)+"-"+StrMid(Mid_Data,5,2)+"-"+StrMid(Mid_Data,8,2)) + StrToTime(Mid_Time);
        Mid_Time_Ms = Mid_Time_Ms * 1000 + Mid_Ms;

        IF Mid_Time_Ms - Start_Time_Ms > 60000 THEN
           RECORD_SIZE = 0;
           Start_Time_Ms = Mid_Time_Ms;
           Start_Data = Mid_Data;
           Start_Time = Mid_Time;
        END
        DL_TIME_ARRAY_00[RECORD_SIZE] = Mid_Time_Ms;
        Read_Str_length = StrSearch(20,Read_File_Str,",");
        PT_ZAI_ARRAY_00[RECORD_SIZE] = StrToReal(StrMid(Read_File_Str,Read_Str_length + 1,5))*150/32767;

        IF End_Flag = 1 THEN
           Period_Sec = Mid_Time_Ms - Start_Time_Ms;
        END

        RECORD_SIZE = RECORD_SIZE + 1;
     END
     FileClose(HFile_Sxstatus);
     ErrSet(0);
  END

  Log_File_Name = "D:\DATA\LOG_1900\" + StrMid(Start_Data,0,4) + "\LOG_1900 "  + StrMid(Start_Data,0,4) + "-"  + StrMid(Start_Data,5,2)
            + "-"  + StrMid(Start_Data,8,2) + " " + StrLeft(Start_Time,2) + "h" + StrMid(Start_Time,3,2) + "m.csv";
  ErrSet(1);
  HFile_Sxstatus = FileOpen(Log_File_Name,"A");
  FileClose(HFile_Sxstatus);
  HFile_Sxstatus = FileOpen(Log_File_Name,"W");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ms of Period:");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IntToStr(Period_Sec));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Size of Record:");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IntToStr(RECORD_SIZE));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WeiYi,PT_ZAI");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RealToStr(D_00_CC,5,3) + "," + RealToStr(PT_ZAI_ARRAY_00[0],5,2));

  k_00 = D_00_QB/D_00_LG;
  w_00 = (2*Pi())/Period_Sec;

  FOR i_for = 1 TO RECORD_SIZE - 1 DO
      t_00 = DL_TIME_ARRAY_00[i_for] - Start_Time_Ms;
      Mid_WeiYi_00 = (D_00_CC/2)*(1+Cos(w_00*t_00)-(1/k_00)*(1-Sqrt(1-Pow(k_00,2)*Pow(Sin(w_00*t_00),2))));
      FileWriteLn(HFile_Sxstatus,RealToStr(Mid_WeiYi_00,5,3) + "," + RealToStr(PT_ZAI_ARRAY_00[i_for],5,2));
  END

  FileClose(HFile_Sxstatus);
  ErrSet(0);
END

网友G(2006-06-05):
兄弟你要介绍一下在让人分析阿!!晕

网友L:
QQ23742326
神奇陌生的CITECT,希望结识朋友,交流,我咨询跟力控OPC的设置

网友L(2006-07-11):
眼下我需要用CITECT做为客户机访问力控OPC SERVER和RSVIEW OPC SERVER,通过网卡访问的。请问需要什么步骤和工作谢谢啊

网友M(2006-08-11):
to kevin1,
   Would you please detail your system's function?

                                          Citect China

网友M:
to vb6_888@126.com
   你的看法只能代表你个人观点
   CitectSCADA软件功能非常丰富,超出你的想象!
   如果把电脑当成一个巨大的运算速度非常快,极具扩展能力和灵活性的PLC,情况会怎样?别忘了PLC的心脏究竟是什么?

网友N(2008-04-01):
这个现象是和PLC没有连接上,出现#COM,估计是驱动类型或者COM口设置有问题,4.2版本太旧了……,建议升级吧

网友O:
建议升级

网友P(2008-08-27):
请教楼主,citect v6.0的key如何安装?我用的是正版,有圣天诺的USB狗,但在HP笔记本上和DELL台式机上都没装成功。

网友Q(2013-05-08):
安装了citect v6.0,为什么在DCOM配置里没有Citect.OPC和Citect.OPCRemote?请高手指教。。。

网友R(2013-10-12):
citect 7.2 5000点客户端,在编译项目时提示目标未定义。但是同样的项目在另一台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citect 7.2就可运行,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未<此处内容被屏蔽>么,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另外两台操作系统不同,前一个是win7 64位,后一个是win7 32位

网友S(2013-11-24):
citect7.2与西门子s7-200PLC连,通过200的OPC PCaccess,具体需要怎么做!

网友T(2014-07-11):
    现想通过citect的精灵实现每个设备的操作都有“操作确认”这一功能。即在主画面上点击设备,弹出设备操作菜单,点击“ 启动”按钮,弹出“操作确认”菜单,点击“是”,则启动,否则该菜单关闭。要求每个设备都是屌用这个精灵

  经过实验,发现通过精灵无法实现。谢谢大神。紧急 紧急!!!

网友U(2016-03-31):
vijeo citect 怎么才能与SIXnetnet 实现通讯啊??导入标签变量不成功啊?我是个菜鸟,啥也不懂,大神帮帮我。。。。

网友V(2016-11-01):
vijeo citect 7.1升级问题,我把ABCLX的3.04的驱动装在了sp1上,IO server启动正常,但是就是内有数据显示,

网友W:
CITECT6.1换电脑后怎样授权呀?

网友W:
有遇到相同情况的吗?

网友W:
好像跟机器码有关系,原来的有授权

网友X(2016-12-10):
类型:FATAL

记录:0

表:C:\Users\W\Desktop\WH#2\remap.DBF

错误:Cannot read from file

上下文:C:\Users\W\Desktop\WH#2\VARIABLE.SQX

网友Y(2017-10-17):
引用 网友H:
请较大虾们问题:关于变量标签的,编译时老是出现这个问题...

先点击PACK,再点击COMPILE

网友Z(2021-08-25):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常见,当你已经定义了很多开关,网友C的变量并编译后,在添加一些变量时,会遇到这一问题。你到windows文件夹下,找到citect.ini文件,打开后,把[OID]Reset=0改为[OID]Reset=1,保存后,关闭即可.

打开了文件,但是没有找到oid reset这个代码

网友Z:
引用 网友H:
请较大虾们问题:关于变量标签的,编译时老是出现这个问题!在线等~~编译错误类型 fatal错误 OID out of sequence.Set [OID]Reset=1上下文 G:\文件\工程\VARIABLE.DBF

同问,在线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