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输出异常引起的工控机频繁重启问题

楼主(2006-01-05):
开关电源:AB,1794-ps3;主机:AB,Versaview ce1000主机(windows ce),该开关电源仅对该主机和主机与controllogix5555通信的HUB供电。
故障现象:主机负责驱动Versaview触摸屏并与controllogix5555通过RJ45通信,别无其他连接。搬迁前正常运行,之后出现不断重启的故障(约2分钟一次,时长时短),但生产线可正常运转。拔掉网线依然频繁重启。
采取措施:测量开关电源的24v正负极之间的电压正常,正极对地(PE)不正常(6V),控制柜内其他两个开关电源输出正常,控制柜接地良好。将Versaview ce1000主机和HUB改由其他正常电源供电,故障依然。更换电源1794-ps3和Versaview ce1000主机后故障消失。
拆开Versaview ce1000察看内部情况,目测CPU,南桥,北桥,内存128M,硬盘(CF卡128M),主板,电源板块均无异常,未进行进一步检查。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06-02-28):
我是一名初学者,不能帮你。不好意思!我很想了解一下关于PanelView和VersaView可以帮我吗?
给我一些资料,我的邮箱是weliyong@126.com。
先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