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viceNet电缆选型问题

楼主(2006-01-05):
请问DeviceNet的通讯电缆是否可用普通的双绞屏蔽线进行代替?专用电缆很贵,希望能够降低成本。

网友A(2007-11-12):
双绞,电源和信号需要4路啊。要代替的话可以用4芯线,或者网线两股一组代替,不过这个东西不能保证效率,估计短距离还可以吧。DeviceNet对线要求比较严格,确实贵阿。用4芯带屏蔽估计还行,用前最好试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用标准的好。

网友B:
DeviceNet建议还是要用专用电缆,除了阻抗匹配外,低衰减更是关键要素。
    国产的DeviceNet细缆只有十几元,粗缆二十元左右;进口的价格就离谱了......
    欢迎使用国产电缆: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