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式交流伺服与模拟式交流伺服的区别

楼主(2006-01-05):
脉冲式交流伺服与模拟式交流伺服有什么区别,哪个性能好,一般国产数控用的是哪种,像法那科,KND,广数,西门子这些系统输出的是脉冲量还是模拟量,像三凌,安川这类电机与驱动器是脉冲式的还是模拟式的,请各指点一下

网友A:
这2种伺服控制型式都有用。
脉冲式控制信号方式是用于位置控制,即一个脉冲电机转动一个固定角度。

模拟控制信号方式用于转速/力矩控制。
用途不同,各家的伺服也都有不同的型号,当然,也有三种控制方式都可用的系统。
选择控制方式,输入对应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脉冲式交流伺服与模拟式交流伺服有什么区别,哪个性能好"
参见精华贴“伺服的三种控制方式”

“三凌,安川这类电机与驱动器是脉冲式的还是模拟式的”
就这两个品牌,常见的大部分型号都支持三种控制方式。

网友C:
日系和欧系伺服的区别了~~~~

网友D:
恩,所有的交流伺服基本上都是这三种控制方式都有
当然个别经济型伺服都只有位置控制,也就是用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