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的几个初学者问题解答

楼主(2006-01-05):
1:FX 有输入下降沿的判断指令吗?
可以使用plf指令来实现:

    X0

+-I I--------------------------------------------------------[PLF M0 ]+

语句表格式:

LD X0
PLF M0

2:FX 有输入上升沿的判断指令吗?
可以使用pls指令来实现:

    X0

+-I I--------------------------------------------------------[PLS M0 ]+

语句表格式:

LD X0
PLS M0

3:FX支持多少个高速输入?
FX PLC 有6个高速输入集成在主单元上: X0 - X5. 而FX0N, FX0, FX0S有4个: X0-X3.

4:FX是否支持浮点数运算?
支持,新的 FX 和FX2C PLC支持浮点运算.

5:FX PLC 有实时时钟吗?

有, FX 和FX2C PLC 能支持Real Time Clock (RTC).
但是FX0 和FX0S PLC不支持添加Real Time Clock 模块.

6:使用什么编程电缆对FX0S, FX0 和 FX0N PLC进行编程?

使用SC09

7: FX 系列 PLC支持哪些网络?

有好几种网络可供选择. 但是FX0S 和 FX0 PLC 不支持.FX0N, FX 和 FX2C支持添加 RS-485 通讯适配器,通过这个适配器可以连接到A系列的 MELSECNET/MINI 网络,注意FX 和 FX2C能支持16位数据双向传输,而FX0N 只支持8位数据传输.

感谢网友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A:
(STL)S20-------------I--------OUT Y0---
                     I
                     I-LD X2--SET S21--

(STL)S21-------------I-------OUT Y2----
                     I
                     I-LD X3--SET S22--

(STL)S22-------------I---------OUT YO--
                     I---------RST-----
以上是步进程序的编程方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