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流量计算机GAS-NET F1

楼主(2006-01-05):
我现在想从流量计算机GAS-NET F1中读取流量,通过它的COM2通讯口,不知道GAS-NET F1的COM2口的通讯参数是什么,流量是什么地址?

网友A:
只能截取报文分析了,否则找懂GAS-NET F1的内行了解一下参数。

网友B:
我用过F1,F1的输出是可设定的,内部设置比较多,协议你有要求吗?你还需要专用软件和通讯电缆,为什么不要求厂家提供?

网友A:
有GAS-NET F1资料吗,可否发一份,学习一下。vb6_888@126.com

网友C:
我也想要,谢谢!yaoruilin03@126.com

网友D(2009-08-10):
Elster 流量计算机Gas Net F1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出现:SYSTEM  START UP,但重启后仍不能正常工作,如何解决?DQ289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