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弱弱的问:脉冲信号的采集

楼主(2006-01-05):
现在的流量计中有脉冲信号的输出,用脉冲数来计算流过的流量,这个脉冲信号该怎么来采集呢?有没有现成的采集器?

网友A:
可以使用流量计算仪,昌辉系列,虹润系列,上润系列,都很好用的,不贵,几百块钱,带通讯的话再加一百多块钱。
红润的采集上限好像是7000hz,就是说,如果流量计每升水发出200个脉冲的话,那么它能测量的最大流速就是35L/S

楼主:
我用的是湿式气体流量计,流速倒不是很大但要求精度很高,流量计2L/转,转一圈输出2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