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动态曲线

楼主(2006-01-05):
用VB如何实现动态的曲线?

网友A:
可以使用chart控件或自己编写代码实现曲线都可以。建议使用前者。

网友B(2006-04-18):
可以api函数 bitblt来作啊,我用过只没明白了道理很好用的。
你可以在http://www.vscodes.com/soft/25/85/1377.html
看一具体用法。

网友C:
  高薪聘请VC或VB的兼职工程师! 0755-81511201

网友D:
用VB中的PICture,再在PICTURE上进行画图控制.

网友E(2006-05-26):
直接用line 方法画线即可。
叶帆工作室:http://blog.csdn.net/yefanqiu

网友F:
我用Line画过,实现的很好

网友G(2007-07-28):
如何显示温度曲线?

网友H:
我这里有示例程序,可以从plc中读出数据,显示动态曲线。

网友I:
Private Sub ClearBuf()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DataNo                     'Clear overall buffers
        fABuf(i) = -100
        fTBuf(i) = -100
    Next
    fAMax = 0:   fAMin = 0                  'Set to default value
    fTMax = 49:  fTMin = 1
End Sub

Private Sub ShiftBuf(ByVal PicIdx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If PicIdx = 1 Then
        For i = 1 To DataNo - 1                 'Left Shift these buffers
            If fABuf(i + 1) <> -100 Then
                fABuf(i) = fABuf(i + 1)
            End If
        Next
    Else
        For i = 1 To DataNo - 1                 'Left Shift these buffers
            If fTBuf(i + 1) <> -100 Then
                fTBuf(i) = fTBuf(i + 1)
            End If
        Next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DrawPic(ByVal PicIdx As Integer)
    Dim i As Integer

    If PicIdx = 1 Then
        'Set the scale of picture1
        Picture1.Scale (0, fAMin - 1)-(DataNo, fAMax + 1)
        'set the Max/Min/Middle value
        lAMax.Caption = fAMax + 1
        lAMin.Caption = fAMin - 1
        lAMid.Caption = (fAMax + fAMin) / 2
        'Clear these picture
        Picture1.Cls
        'Draw the middle line
        Picture1.ForeColor = &HFF00FF
        Picture1.Line (1, lAMid.Caption)-(DataNo - 1, lAMid.Caption)
        'Draw values as lines
        Picture1.ForeColor = &HFF
        For i = 1 To DataNo - 1
            If fABuf(i) <> -100 Then
                If fABuf(i - 1) = -100 Then
                    Picture1.PSet (i, fAMax - fABuf(i))
                Else
                    Picture1.Line -(i, fAMax - fABuf(i))
                End If
            End If
            DoEvents
        Next i
    Else
        'Set the scale of picture2
        Picture2.Scale (0, fTMin - 1)-(DataNo, fTMax + 1)
        'set the Max/Min/Middle value
        lTMax.Caption = fTMax + 1
        lTMin.Caption = fTMin - 1
        lTMid.Caption = (fTMax + fTMin) / 2
        'Clear these picture
        Picture2.Cls
        'Draw the middle line
        Picture2.ForeColor = &HFF00FF
        Picture2.Line (1, lTMid.Caption)-(DataNo - 1, lTMid.Caption)
        'Draw values as lines
        Picture2.ForeColor = &HFF
        For i = 1 To DataNo - 1
            If fTBuf(i) <> -100 Then
                If fTBuf(i - 1) = -100 Then
                    Picture2.PSet (i, fTMax - fTBuf(i))
                Else
                    Picture2.Line -(i, fTMax - fTBuf(i))
                End If
            End If
            DoEvents
        Next i
    End If

End Sub

网友J:
有现成的控件可以用嘛.去:http://ocxvcl.ys168.com下载

网友K:
我觉得line更自由些吧。

网友L(2007-09-06):
我建议下载一些辅助控件,例如:GMS中有一个STRIP控件就可以记录动态曲线。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了,而且用起来也不麻烦,做出来的画面也很好看。有问题可以联系:
aliang-826@163.com

网友M(2007-10-23):
虽然看不懂,但先收藏起来以后研究。

网友D:
用控件也行的。

网友N:
tchart控件:
www.chinadacs.cn

网友O:
用line方法画线,建一个数组。数组附值采用堆栈的方法。每刷新一次数组,CLS之前的线,然后重新连续画线。

网友P(2007-12-18):
仔细研究VB这个软件,自己就有很好的控件Graph.ocx动态曲线显示非常好啊。 这个控件在服务包你自己找出来拷贝在\\sysytem32目录下就可以在编程环境下添加控件了。

网友Q(2008-02-17):
用LINE就可以了

网友P:
具体的路径为:VB60\COMMON\TOOLS\VB\CONTROLS
把Graph32.ocx和GSW32.EXE一并拷贝在system32\下即可
加载的时候只需要加载graph32.ocx即可.

网友R(2008-08-23):
学习中,多谢上面的各位高手

网友S(2010-10-03):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T(2011-06-28):
download.csdn.net/source/1894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