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t

楼主(2006-01-05):
我的传动系统:电机11kw,6p,26A,变频器15kw,34A,现在经常报故障F021,即I2t,而实际电流r004为23A。请问:I2t中的I是电机电流还是变频器电流?变频器参数设置时把电机电流设大一些是否有好转?

网友A(2009-12-10):
看手册是如何定义此I2t的!
最好按照电机实际参数来设置I2t的电流.

--------------------------
库柏电气德国Metronix驱动器
丁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