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实现两组信号线的选择输出?

楼主(2006-01-05):
现在电路里边有两组信号线,各有三十多条,想做一个数控开关,当外部加电源时输出一组,不加电时输出另外一组,如何实现啊?
高手帮忙啊!
用4053可以吗?
还有别的2-1数据选择器?

网友A:
你的方案完全可行,一般的数据采集都是共用一块A/D转换,然后进行通道切换,实现多路输入.

楼主:
又有问题了
两组信号的从输入到输出都不能有变化
接4053是不是不行啊?
片子本身有内阻阿
用继电器可行吗?

网友B:
83917292@163.com

楼主:
用继电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