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有个LG的PLC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1-05):
型号K7M-DR20UE,给编程人员不知怎么传了几下程序之后就不通讯了。电源指示灯亮,RUN和ERR灯不亮,程序不运行,输入点还有反应。再也下载不了了,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别想了。通讯端口坏了,

网友B:
我不同意他的想法,我想啊可能是有那接触不好,

网友C:
是带电插拔的,导致通讯端口坏了

楼主:
不可能是接触不好的,虽然买了一段时间,但还没有真正使用是新的。如果是通讯端口坏了,原来的程序应还可以运行吧?

网友D:
两种可能
1、通讯口坏,硬件问题,找维修点解决吧,应该是保修的。
2、OS问题,下载新的OS,找维修点或者办事处索取,LS的PLC是免费公开提供OS程序的。

网友E:
反应堆,你说LS的PLC是免费公开提供OS程序的,那么你指的OS程序是他的PLC的硬件程序么,这个程序难道LG是公开的么

网友D:
对!OS是指控制器本身的操作系统,定期OS要升级增加功能或补丁,我们会提供最新的版本和下载工具,一般用户是不需要的。

网友F:
拨码开关的位置是否动过呢/

网友G:
不是,我也遇到过,它的程序被删除了,由于输入点是外部接入的信号,所以就是程序没有也会动作,可是,无程序也就无输出了,此时它并不是故障呀.ERRO指示灯当然不亮了,重新上传备份程序试试吧.兄弟!

楼主:
估计反应堆的判断是准确的,后来据他说是网上下载了系统什么的就不行了。如果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
如果在保修期内,最好找维修店恢复出厂状态维修.
保修期外,可能就要收取费用了.

楼主(2006-02-09):
谢谢反应堆!据我所知绝大多数品牌的PLC都是不能下载系统程序的,怎么LG的可以呢?按理说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H:
应该是操作错误!

网友I:
请问“反应堆”老兄,LS的OS那里下。

网友J: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
好象现在有的通讯接口是焊点在上面的
在通讯接头的插拔过程中很容易掉

网友D:
把E-MAIL地址给我,我发给你

网友K(2006-04-03):
反应堆,我看你对LG的PLC很了解,你是作什么的,是哪里人?

网友L:
反应堆,你好,我以前有问题问你们LG上海办,他们回答都是很模糊的哦,可以交个朋友吗?我是南京的,做LG两年多了,一直努力致力于LGPLC的推广,但是上海办的支持力度显然不够啊,说不定我以前听过你的大名啊,哈哈,我的QQ号码是21719361,以后有问题好向你请教啊!

网友M:
是不是你强制了I/O的输入输出了啊`

网友D:
很久没有来了!最近很疲劳!!!
我是LG北京办事处的!很高兴认识大家.

网友:
能不能连接上?如果能连接上,也许是哪个模式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串口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N:
说实话,韩国的PLC的确不是很好。

网友O(2006-05-24):
  有LG GMWIN 中文资料请给我发一份,多谢。
邮箱:jianglm00012@163.com

网友P(2007-10-21):
型号K7M-DR20UE plc用 系列  编程软件??

网友Q:
是沈阳的吗,我是做自动化产品的,资料太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过来取一份

网友Q: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LG,PLC韩国进口的GLOFA系列,程序调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R(2007-12-16):
反应堆,你好!我刚接触LG的PLC,由于疏忽,购买了一款K7M-DR20UE和G7F-RD2A的温度模块,在连接时发现他们的温度不相匹配,想请教怎样将K7M-DR20UE(120SE)升级成K7M-DR20U(120S)?另我有用过升级程序,但未能成功,是否选项有问题?谢谢!

网友S(2009-01-18):
我的K7M-DR20U(120S能否用电脑直接编程.谢谢

网友T:
估计你是操作错误,把原来的PLC里面的程序冲走了。

网友U:
估计可能是三个原因:操作错误进入死循环,通讯口接触不良,拨码开关动了.

网友V:
型号K7M-DR30UE经济型,电源指示灯亮,RUN和ERR灯不亮,程序不运行,输入点还有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T:
我上次就是用KGL-WIN软件把PLC进入停止模式,现象和你一样。当时我还以为把程序删掉了。后来仔细检查了一下,原来是进入了停止模式。后来我进入了运行模式。PLC就重新启动了。估计你也一样。

网友W:
应该是这样子,刚接触lg的特别是ue经济型的很容易犯这个毛病。新手经常容易搞慌,一不行乱来就更慌了。

网友X:
LG的PLC已经好几年不用了 ,还是西门子和AB 的好

网友Y(2009-11-10):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保修期内,最好找维修店恢复出厂状态维修.
保修期外,可能就要收取费用了.

网友Z(2020-01-22):
确实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