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6-01-05):
直流继电器线圈中的电流计算是不是直接用电压除以线圈电阻?我觉得是这样的。想确认一下,可手头的表没电池了,不好测量。谢谢!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应该是的,电工基础上直流回路计算公式就是这样的

网友D:
是的,I=U/R

楼主:
谢谢各位,已通过试验确认,就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E:
活黄昏了,还一时想不起来了

网友F:
我觉得也是这样:I=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