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P170A

楼主(2006-01-05):
请教TP170A与S7-313C直连需要设那些参速

网友A:
参数很少,最重要的就是mpi的地址

楼主: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PLC和TP170A,我是一个313C和一个TP170A直连,你能把参数说细一点吗.我昨晚弄了一晚,数据输入全是#####

网友A:
现在可能是通讯参数配置问题,也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对应问题。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是通讯参数配置问题,

楼主:
请问激情如火,西门子TP170A画面编号在那个变量里放着,我想从输入域输入一个数值,当此输入域数值等于PLC内一固定值时打开相应的画面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