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蓄电池接地

楼主(2006-01-05):
如何改善因为蓄电池漏液而造成的接地现象

网友A:
勤保养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B:
什么叫接地 蓄电池漏液而造成的是叫短路 漏液是怎样产生的就采取真对性的处理方法 外壳破损用胶补上 充电电流太大就减小充电电流 电池失效就去买新的

网友C:
漏液会引起接地,我就碰到过,后来用拉路法查找,所有回路都拉过了还是有接地现象,后来查了蓄电池组,发现有一组蓄电池漏液,临时短掉以后就恢复正常了,我们是104节800安时的

网友D:
加液要合适.气孔要畅通.用小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