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关于PROFIBUS总线的中间接口模块?

楼主(2006-01-05):
唐济扬老师,你好!首先申明我在现场总线方面还刚接触,但对于现场总线比较感兴趣。由于没有实际经验,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在用PROFIBUS组网(若干主站+若干从站)时,除了所有连接设备要有接口模块外,中间是不是有一个总的接口模块(类似HUB之类的东西?)来连接?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如果距离长的话就加一个中继器

楼主:
谢谢loden,但是若没有中间类似与HUB之类的连接模块(即多对多),具体如何进行多主站多从站的连接呢?麻烦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在PROFIBUS-DP中一般一类主站只有一个,二类主站比较多;至于组态的步骤一下没有办法说清楚;当需要在不同PROFIBUS网络间实现数据交换时,使用DP/DP coup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