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Modem远程连接AB PLC?

楼主(2006-01-05):
如何通过Modem远程连接AB PLC?

=====================================
对于SLC 5/03 或者 MICRO1500 LRP 通道 0配置参数:

通讯模式 = SYSTEM
通讯协议 = DF1 FULL-DUPLEX
数据模式 = ASCII
=====================================
CH 0 系统配置
BAUD = 9600
STOP = 1
Duplicate detect = unchecked
Ack time out = 150
SRC DEC ID = 9
Control line = Full-Duplex modem
Parity = none
Error detect = BCC
Nak retries = 3
Enq retries = 3
Embedded responses = Auto-detect
=====================================
计算机配置
    启动RSlinx,添加 RS232 DF1 Devices驱动,选择com口为modem连接的串口,Device 选择 SLC-CH0/Micro/Panelview,Baud Rate = 9600 ;Station Number = 0;Parity = NONE;Error Checking = BCC;Stop Bits = 1,
    选择MODEM DIALER,进入配置对话框,在ADDRESS BOOK中输入电话号,点击开始,设定开始为手动模式。

=====================================

****通过超级终端设定下列参数

AT&F0
ATY0
AT&B1&C1&D2&H1&K0&M0&N6&R1&S1&W0
ATB0&W0
ATS0=1&W0

****通过超级终端设定下列参数

AT&A1

AT&B0

AT&C1

AT&D2

AT&G0

AT&H0

AT&I0

AT&K0

AT&M1

AT&N6

AT&P0

AT&R1

AT&S0

AT&T5

AT&U0

AT&Y1

AT&W0

AT&W1

感谢网友提供,由工控网整理!

网友A:
趁早改西门子的PLC吧!

网友B:
回复的经过实践验证吗?

网友C:
支持激情如火!

网友D(2006-10-17):
请问Modem与AB SLC5-03的连接电缆如何做?

网友D:
请问AB RSLogix500能否通过Modem实现远程上下载梯形图程序以及远程监控的功能?如果可以,那编写ASCII指令程序通过CH0发送拨号指令拨通PC端Modem之后,如何实现梯形图的上下载?,清高手指点!

网友E(2006-11-19):
顶一下就走

网友F(2008-01-10):
在网上看到很多兄弟都在找AB PLC编成软件,
这里有免费下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