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怎么与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06-01-05):
西门子plc怎么与编码器的连接使用????????????特别是与绝对编码器啊?
知道很有用处,可怜就是不知道咋搞啊?mingsky5@163.com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采用什么接口方式,SSI、PROFIBUS等;
如果使用一般的增量型编码器,S7-200上的高速计数可以处理,S7-300的FM350-1,FM350-2都可以用;
对于绝对值编码器看接口方式来处理。

网友B(2008-06-16):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S7-226AC/DC/DC与编码器如何连接?我的邮箱:liuying@kh17.com

网友C:
S7-200的PLC可接的编码器:绝对值的是,有RS485(自由协议)、并行(I/O)、模拟量信号;增量的是,推挽式HTL脉冲。

上面有人说的SSI和PROFIBUS接口,S7-200不能接的接口,那要300以上的才有的接口。

需要了解S7-200的PLC可接的编码器,可联系上海精浦机电,可免费提供编码器资料:021-36320991~8

网友D:
最关键的是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