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模拟量裸数据与众不同的分析

楼主(2006-01-05):
关于AB plc模拟量裸数据与众不同的分析 以AB公司模拟量输入模块1794/IE8((0-10V) / (0-20mA))和输出模块1794/OE4(4-20mA)为例,介绍一下关于裸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欢迎大家发表不同见解。 经测试: 如果模拟量输入4-20ma,那么裸数据为: 6242 - 31208. 如果模拟量输出裸数据0-30840,那么输出值为:0-20ma 分析: 我想是因为AB公司使用4 到 21ma 代替4 到 20 模式, 用0 到 21ma 代替 0 到 20ma模式 因为是0 到 21 ma, 所以32760/21 = 1560 20ma 时裸数据就是1560 x 20 = 31200 或 79E0h 因为 4 到 21 ma, 32760/17 = 1927 20ma 时裸数据为1927 x 16 = 30832 或 7870h 关于详细的数据对应大家可以参照:

楼主:
图片传错了,更换了一张!

网友A:
我用 SLC 的  热电阻模块 NR4, 为什么 输入的温度不正确 ,与实际温度相差几十度  ?

楼主:
如果编程正确的情况下,还是有误差建议用软件进行补偿以消除误差。

网友B:
免费提供三菱所有FX系列PLC的技术资料下载……
----------------------------------------------
详细信息可进入通信技术网   http://www.linkkey.com/
PLC、转换器、远距离驱动器等综合技术网
并有特价编程电缆及相关通信产品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