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联轴器与轴的固定

楼主(2006-01-05):
我采用垂直传动轴系。想选用梅花形弹性联轴器,请问怎样进行轴向固定?只在主动端的电机轴处加挡圈,还是需要在从动端也加轴向固定元件?

网友A:
电机轴加挡圈?怎么加工凹槽?不方便吧。是不是选用抱紧式的联轴器。

网友B:
采用锥面抱紧的好点.

网友C:
新手请问:
如果是这样一种联轴器,一个轴不动,另一个轴扭矩约100N.m,最大扭摆角度不到10度,两轴之间要有约0.03mm的小位移。
应该选用何种联轴器,是膜片式还是挠性杆式亦或是其他。新手的初级问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D:
用中间带弹性钢片的锥面锁紧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