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6-01-05):
我曾经在论坛里见过有这样的说法:变频器最好不要用模拟量控制。但今天我在找那片文章就怎么也找不到了。求教各位前辈:为什么建议最好不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那实现线性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用那中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个人并不同意“变频器最好不要用模拟量控制”,因为变频器线性调节多采用模拟量控制和通讯控制,比较而言,通讯控制对系统的要求较高,成本一般也较高(当然也有特殊情况),精度也较高。但是模拟量控制较简单,从目前应用来看,还是较多的。

楼主:
在我们做工程时,变频器都是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的。虽然在运行的工程中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我忘了在那看到最好不用模拟量控制的话,况且也有同事这样跟我提起过;而且我想用通讯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节省模拟量输出模块了

网友B:
好像用模拟量去控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当然我也似乎听到过最好不用模拟量去控制的说法.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模拟量控制没有啥问题.

楼主:
TO:激情如火
前辈,能不能说的再具体点,为什么说通讯控制的成本要较高?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模拟量控制台达变频器。如果我利用台达变频器的RS-485接口搞通讯的话,岂不是还要便宜一点

楼主:
而且,我还想知道,搞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是不是很难,在那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希望各位大侠能多多指教!!!!!!

网友C:
用s7-200控制变频器,很容易引起干扰,在做通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谓的通信控制成本高意义也可能在此。

楼主(2006-02-06):
是啊,干扰问题一直让我们很头痛!!!最重要的是干扰使我们采集的模拟量很不稳定,怎样才能尽可能的消除干扰呢???我们已经在开关电源处用了电源滤波器,对变频器的输出端也作了EMI滤波,但结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D:
如果设备很怕干扰,则变频器选型很重要,有的变频器偷工减料,防干扰措施很不够。如果段速控制能满足控制要求则最好用这功能,其不太容易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