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0的程序下载

楼主(2006-01-05):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使用s7-300的编程电缆,通过mpi口给op270下载程序,不使用op270的串口下载程序,是否可以做到。

网友A:
没试过MPI,从PROJECT-DOWNLOAD-REFERENCE菜单将其改为MPI不可以吗?

楼主:
哪位大侠测试过,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应可以的,见别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