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线式电机启动时转子串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01-05):
我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有台新的绕线式电机,情况时这样的,三相绕线式高压电机,1000KW,6000V,定子电流127A,转子电流646A,COSφ0.81。我们想用转子串电阻来启动,请问这样的电机启动时最好串多大的电阻?是怎么算出来的!拜托各位了,谢谢!!

网友A:
转子电压是多少?算算了.

网友B:
用水阻柜来启动,成熟技术

楼主:
先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就是想算出来!转子开路电压是947V,我先前看书始终不是很明白,麻烦了!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有一个公式,要不?

楼主:
to老古董,
我就是想要那个公式,希望简单讲解一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D:
我厂使用水电阻启动,和频敏变阻器启动。效果都不错。
水电阻效果好!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E(2008-04-09):
      请问,125kw电动机转子串电阻使用了4-5年了,接触器A相和B 相触头上电弧磨损非常严重,而C相只有机械磨损,这点我弄不明白,请前辈指点 !谢谢大家!

网友F:
       “接触器A相和B 相触头上电弧磨损非常严重,而C相只有机械磨损”

1、一种情况是,接触电阻不一样造成的,就是说A相和B 相触头上电弧磨损非常严重是接触不好造成的;

2、两一种情况是,三相触头分、合是不同期的原因,三相触头不同期分、合时,电流大小不同,电弧磨损严重不同;

网友G:
大家好,之前的我也是做技工,现在改做了业务,在上海专业代理进口:
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ABB、三菱、穆勒等工控自动化产品,竭诚寻找有志者一起合作,共谋发展!
联系人:张工
联系电话:021-69116346 传真:021-69116403
手机:13564738970 QQ:707409002
E-mail: zhangjian8203@126.com

谢谢各位同任多多支持!

网友H:
转子串电阻的计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的参数很多。例如:负荷性质、转子电流、转子电压、速度图、力图、串接的级数等等。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一般
采用估算方式(如果是设计必须采用详细的计算)。如果您需要估算公式,我可以提供给您,以便共同学习!

网友I:
现在不是有高压变频器吗,你可以了解下它吗,不是用起挺方便了

网友E:
         谢谢你回复,我觉得A相和B 相磨损严重不是接触不好造成的,我检查过所有的转子接触器了,三相同时吸合,接触也很良好啊,而且所有的接触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E(2009-02-27):
我好久没有时间上网了,我很想知道这个公式,谢谢你来

网友J(2009-06-24):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427221511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