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关于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6-01-05):
请教一下,速度传感器上有三个端子,分别是“+”、“—”、“GND”,实际应用时输入输出电路(哪两个接电源,哪两个接输出信号到转速表)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不对吧,就这三根线?用于反馈的信号线呢?照你说的,好像是调速电位器。

楼主:
这三根线里有信号线,我就是搞不清哪个是,信号输出用于接转速表的。我记得有两个端子间的电阻值正向和反向测量的值是不一样的,请问知道那两个接什么的端子吗?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真可怜

网友B:
别着急,等我最近抽时间查一下再告诉您

网友C:
"+"和“-”接信号啊,GND是地线

网友D:
传感器电源是多大的?
不妨将电源串接在里面,一定保证接地可靠

网友E:
你说的是接近开关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F:
估计这是磁电式转速传感器,无需电源,+接信号,-接信号地,GND为屏蔽地.

网友G:
输出是4-20MA的

网友H:
应该是标准电流信号

网友I:
请问搂主,你是怎么解决的?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嘛。

楼主:
这种传感器比较特殊,用“+”和“GND”间接负载,GND和- 接输出信号到转速表

网友J(2006-02-05):
搂主,能简单解释一下这种传感器的原理吗?以前没见过这样子的.

网友K:
是的,这种传感器有点特别,好期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