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控件的使用

楼主(2006-01-05):
 各位前辈大家好:
    求助个问题:
    1.在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中定义一个用户DSN;
    2.在数据库中定义一个表
    3.在配置SPC数据库中配置所命名的ODBC数据源,并验证ODBC连接成功;
    4.绑定列表
    5.选用了ComboxBox控件,只在事件的这个属性的StartUp中定义了SQLConnect(),SQLInsert();
    然后运行,但是没成功;
    希望大家能指点迷津;谢谢!!迷茫

网友A:
你应该先执行SQLconnect() SQLSelect() 函数
再用SQLFirst(),SQLNext()函数讲数据显示在combox中
也就是用命令wcAdd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