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CPM1A的I/O点如何在<定义变量>对话框中设置?

楼主(2006-01-05):
OMRON CPM1A的I/O点如何在<定义变量>对话框中设置?
刚接触组态王,有一个项目,做一个画面反映OMRON CPM1A的I/O点.硬件用COM1与PLC通过CIF01加RS232连接
OMRON CPM1A的输入点为000.00、000.01、……
OMRON CPM1A的输出点为010.00、010.01、……
分别用按钮和指示灯反映。如在画面中用按钮控制PLC输入点状态。……
现在有问题:1、I/O点属于什么变量?
2、属于什么寄存器、数据类型?
3、设备的起始地址是什么?
谢了!
gleangk@gmail.com

网友A:
欧姆龙I/O区在组态王中对应符号为IR区,如IO区0对应IR0,只能以字为单位进行传输,IO字中的位必须通过定义组态王内部离散变量并对其赋值来表示。

网友B:
各位老大,你们好,小弟刚刚接触OMRON PLC有问题请教。
三菱的输入点表示为X0,X1.......;输出点表示为Y0,Y1.....
OMRON的分别该如何表示?
我的QQ:395097935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