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传感器接线

楼主(2006-01-05):
请教一下,速度传感器上有三个端子,分别是“+”、“—”、“GND”,实际应用时输入输出电路(哪两个接电源,哪两个接输出信号到转速表)应该怎么接?
    这三根线里有信号线,我就是搞不清哪个是,信号输出用于接转速表的。
  三个当中有两个端子间的电阻值正向和反向测量的值是不一样的,请问知道那两个接什么的端子吗?

网友A:
传感器有两线的三线的和四线等多种.GND是相对+”、“—”、“而言.你按照手册上接线就行.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那里生产的?什么设备上的?我公司的设备一般来说:+.-为信号的输入.输出GND为信号的公共地.

网友C:
楼主,既然你已经知道请解释一下如何接线吧?
让我这种愚昧的人学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