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求"带指示灯开关"的电路图

楼主(2006-01-05):
家里装修,用的是罗格朗的单联 单/双控 带灯翘板开关,装修师傅把开关面板上的指示灯接成长明灯,应该是灯开时指示灯灭,灯关时指示灯亮。
哪位DX能提供单/双控的电路图,在下十分感谢!据说指示灯为发光二极管。

网友A:
发光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并在开关上.想接成长明灯还真有难度.

网友B:
请参看市场上卖的饮水机的控制电路,饮水机当水烧开时,有一个红色的LED灯亮,控温开关关断,水被停止加热。而当需加热时,控温开关导通,LED灯灭,水被加热。在你的照明系统中用照明开关代替控温开关,灯泡代替加热器。但要注意的是LED所串的电阻要重新计算。

网友A:
其实他给你多接了一根零线.是给灯单独用的.费力不讨好.你把零线拆下来不用.把这个接线柱和开关出线相连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二位!

楼主:
本来想把我画的简单电路图帖出来请DX指正,无奈只有VIP用户才能发图,不知道网站管理层是怎么想的,仅用语言交流实在是大大地限制了广大用户的沟通深度,大多数bbs都能贴图也没见出多大乱子!

网友C:
你把灯的控制线和电源进线倒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