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承绝缘电阻什么含义?怎么测?

楼主(2006-01-05):
看了电气安装接收规范的国标,其中有项是要测试电动机轴承的绝缘电阻。
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是怎么定义和测量的?

网友A:
轴承绝缘电阻???

网友B:
没听说??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也纳闷。
我翻阅的是《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50150-91》第五章 交流电动机 第5.0.1条 九、测量电动机轴承的绝缘电阻。
该书是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4月第四版。

网友C:
真有这种事情?长见识了.

网友D:
轴承绝缘电阻好像是变频器应用领域的一个相关概念,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的波形及高次谐波之类的原因,会在轴承上感应出电流,从而促使轴承提早损坏。原来好像看ABB电机的说明上有这个介绍,。

网友E:
应该是为防止轴电流的,大型电机的轴瓦为防止轴电流对轴瓦损伤,对地是绝缘的,轴上还装有接地电刷。

楼主:
轴承本身就是导体啊,怎么会存在什么绝缘的概念?
请教。

网友F:
轴与轴瓦之间有油膜想隔的,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在轴上产生轴电压,它为击穿油膜,造成轴承的寿命减少!!

楼主:
还是想不通啊,轴承是导体啊,怎么来绝缘电阻?

网友G:
 转贴  我也是刚明白
除测量电机绕组绝缘电阻外,还应测定大型电机和机中所用的绝缘轴承的绝缘电阻。以防产生轴电流。
   由于电机或机组中至少有一个轴承必须是非绝缘状态(接地)以便把绕转部分的电荷引入地中,因此测定绝缘轴承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在未绝缘的轴承和转轴之间垫入干燥的绝缘垫片。
  在所有的情况下,轴承绝缘电阻R≤1M

网友A:
看了楼上的,才明白了,大家在实际中有遇到过吗?

网友A:
在未绝缘的轴承和转轴之间垫入干燥的绝缘垫片。???

版主,能详析一下吗?

网友G:
这种电机功率很大.轴承也很大.我没有见过.请见过的朋友讲一下.

网友H:
这个问题好,我学过点机械的,看了此帖对我也是受益匪浅。

我来谈谈。
我想大部分的电机轴承都是滚动轴承或者球轴承。
我想Demo说的轴与轴瓦,是指滑动轴承。

轴承本身是金属导体。但是其润滑作用的有油和油脂。
的确是有一种油脂为电机轴承设计的防止电流造成轴承沟道损坏的。
例如 油脂  Klueberlectric_B_42_72 (google可以搜到)

楼主:
那么照楼上所说的,测量这个绝缘电阻主要是保护轴承?

网友I:
应该是接触直流电阻,很小的,零点零几欧

网友J:
大型电动机会产生轴电流,滚动轴承不用担心和测量。滑动轴承有油膜,轴电压电压低电流大,电压击穿油膜。在转子滑动接触部分产生斑痕,影响瓦的震动,温度,寿命。大电机测量电机转子轴承绝缘,先不装转子只摇轴承座对地,转子穿好后,对轮不接摇转子对地,一般有1-2个兆欧就照

网友K:
发电机就有,接地碳刷

网友L:
支持LIRJIANGU00702:
    补充一点,不见得只要是大功率电机就一定能产生大的轴电流,而是在于其转子铁芯直径大小,直径越大,在转子中产生的涡流效应就越强烈,如若轴两端通过大地构成回路,就个这个电流提供了通路,也就会给电机带来损害,如果将轴承与地绝缘,就将这个回路切断了,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轴承(注:准确地说是轴承座,随后解释)与大地绝缘的缘故,问题又出来了,轴承会通过电机外壳相通呀,实际情况是此类电机一般是开启式的,转子并未与相连,只是通过轴承座固定在地基上,绝缘垫也就是在轴承座与地基间

网友M:
长见识了,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流一般在多大量级?

网友N:
偶是工厂的小电工,原来是搞家电的
哦,长见识勒

网友O:
还是不懂呀,太苯了。

网友P:
长见识了

网友Q:
 我是搞发电机的,这个我经常测可想不去来了,

网友R:
关于轴电流一般在大电机上影响较多,与定转子尺寸,转子不均匀度等有关系,大的轴电流对电机轴承的运行有很大影响,要注意检查绝缘,防止大的轴电流.

网友S:
发电机和转子需要加励磁电流的电机在第二轴承座与抬板之间加一块绝缘板,来测量轴电压,当转子一点接地时报警,两点接地时保护动作, 防止由此引起的振动, 转子线圈烧毁. 这类电机是滑动轴承有油膜,

网友T:
我知道一些,记得大概5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说如何在电机轴承有问题,在轴承高速运转下,测量轴承的电阻,如果轴承完好,并且安装完好,那么轴承在示波器上波纹是比较平滑的,如果有问题,将会出现峰或谷。但是这还是很有争议的,现在比较常用的是直接检测震动和噪音,其中检测也是反映在示波器上,并有高中低频之分。

网友J:
国外有种测试仪类似音频测试仪,当轴承有问题时高频&低频会反映出来,然后一边加油一边测试,达到某值停下加油。这样润滑油不多也不少,肤浅之言不知对不对。

网友U:
涨见识了!

网友V:
先前认为电机只不过一个转子一个定子,在没有别的地方会有问题,原来轴承还是一个重要环节。

网友W:
  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但我有一问题就是电机输出轴和对轮连结,对轮连接以后的设备就有可能和电机轴承构成回路,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

网友L:
   资料上查的变频电机也会要求轴承绝缘,好像还不分大小,这方面没有多少经验,请高手做答!

网友X(2006-03-13):
在电厂的电气工程验评里有这个要求

网友Y:
纯学习了,谢谢各位的讨论。不知所谓的大电机是多少KW

网友Z:
没有听谁过.

网友AA(2006-04-13):
学什么都 要精益求精啊,所以,我想好好学学这方面的了,我相变频时代的我们要好好学啊!

网友AB:
没想到,电机轴承还有这么大的学问,长 见识了!

网友AC:
长见识了,工控网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AD:
为了防止静电对轴承绝缘的影响加装碳刷把静电引入大地来延长轴承寿命

网友AE:
听说过,没见过。在此学习

网友AF:
 轴承绝缘电阻??? 涨见识了受教了,工控网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AG:
第一次听到这么个新鲜事,真是长见识了。孤陋寡闻阿

网友AH:
我有一问题就是电机输出轴和对轮连结,对轮连接以后的设备就有可能和电机轴承构成回路,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网友AI:
     可以用ΩΜ测量

网友AJ:
这是一个在变频上才出现的问题吧,使用变频器DRIVE的电机,在轴承上会感应出电流,这样加速轴承的老化,使用寿命缩短

网友AK:
我是电站的。这应该是为了防止轴电流的。我同意楼上小尖刀和几位朋友的说法。

网友AL:
有听说过,没见识过,不懂

网友AM:
电动机运行中由于磁场不能完全均匀对称,所以会在转轴上造成轴电压存在,大约有几伏。轴电压对滚动轴承的损害是致命的,由于滚珠和外环内环之间是点接触,所以对地放电造成轴承点蚀,滚动轴承可以在一周之内损坏。例如唐山某电厂变频改造造成轴电压升高,滚动轴承每周损坏一次,损坏轴承有大量麻点。解决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加碳刷对地释放电荷,保持轴电压对地为零。第二种方法为轴成加橡胶垫绝缘。总之,变频改造最容易造成这种问题,改造中要格外留意!

网友AN:
我来说几句:
1、大、中型的异步电动机,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产品无论是滚动还是滑动轴承,一般全部采取非驱动端轴承加绝缘的方法来阻断轴电流的通道,防止轴电流对轴承造成损伤。
2、驱动端轴承一般不绝缘,所以测量轴承绝缘必需在电机转子未与轴承接触之前进行,如果电机已经全部组装完毕而又未启动,此时测量绝缘未采取绝缘措施的轴承已经接地(因没有转动,油膜尚未建立),绝缘根本测不出来。
3、新电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轴电压。

网友AN:
并非滚动轴承不需要绝缘,只要是大中型电机普遍存在轴电流影响轴承使用寿命的问题。

网友AN:
我说几句:
1、近几年生产的大、中型电机全部对电机的非驱动端轴承加装绝缘,防止电机两点接地。
2、测量轴承绝缘应在电机解体时进行。

网友AO(2006-05-24):
很好!涨见识了

网友AP:
高手,多谢你们的感想,受益良多。

网友AQ(2006-07-21):
轴承好象有陶瓷绝缘的

网友AR:
受益匪浅阿

网友AS:
谢谢!大家的评论!长见识了!

网友AT(2006-08-27):
长了好多好多见识!  谢谢了哦!

网友AU(2007-05-01):
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AV:
第一次听说啊 ,好象还有点道理

网友AW(2008-06-25):
以前见过哈尔滨老式的Z2电机轴承端是有碳刷接地,可没有想到那么深的问题

网友AX:
多大的电机才会有这个东西呢,单位用的2100KW的直流电机,有了20年了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AY:
轴电压主要是由于电机内磁场的畸变引起的 这点在用变频驱动的电机表现尤为突出 轴电压通过轴承 电机外壳与地形成回路 产生轴电流 容易对轴承造成损坏 所以要尽量减小这个漏电流 就需要加大它们之间的电阻

网友AZ(2011-11-27):
第一次听说~~~谢谢咯呵呵呵

网友BA:
我们发电机都装有防止轴电流的绝缘垫,因为在发电机运行时在大轴中感应出电流与机壳形成回路,对推力轴瓦产生电腐蚀,所以在推力轴瓦下垫有绝缘片,主要是切断通过大轴流通的轴电流,在大轴处加装一接地电刷

网友BB(2011-12-29):
轴与轴瓦之间有油膜想隔的,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在轴上产生轴电压,它为击穿油膜,造成轴承的寿命减少!!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BC:
大型电动机会产生轴电流,在转子滑动接触部分产生斑痕,影响轴瓦的寿命。

网友BD:
长见视了,不过我看这种情况估计一般人也不会碰到,这的多大的电机才考虑这个.

网友BE(2012-01-30):
有没有在线检测电机轴承好坏的仪器仪表,介绍推荐一些,谢谢!!!

网友BF(2012-12-16):
只要将非轴伸端作为绝缘端即可!

网友BG:
讨论相当激烈啊!长见识了。

网友BH:
对:杨萧关于我来说几句:1、大、中型的异步电动机,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产品无论是滚动还是滑动轴承,一般全部采取非驱动端轴承加绝缘的方法来阻断轴电流的通道,防止轴电流对轴承造成损伤。2、驱动端轴承一般不绝缘,所以测量轴承绝缘必需在电机转子未与轴承接触之前进行,如果电机已经全部组装完毕而又未启动,此时测量绝缘未采取绝缘措施的轴承已经接地(因没有转动,油膜尚未建立),绝缘根本测不出来。3、新电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轴电压。 内容的回复:

(ˇ?ˇ) 想~请教几个问题:为什么只在非驱动轴承加绝缘,如何加?

网友BI:
难道是磁性轴承?

没有任何接触的那种?

磁性轴承应该是百分百绝缘吧?

网友BI:
大家百度一下“磁性轴承”看看

网友BJ:
由于我们的一个客户一定要电机配绝缘轴承,所以上网看了下。

电绝缘轴承采用特种喷涂工艺,在轴承的外表面喷镀优质覆膜,覆膜与基体结合力强,绝缘性能好,可避免感应电流对轴承的电蚀作用,防止电流对润滑脂和滚动体、滚道造成的损坏,提高轴承的使用寿命。

  该工艺不断被改进,绝缘轴承中,在外圈或内圈表面有一层100μm厚的涂层,可承受最高1000 V DC的电压。 特殊的喷涂工艺可形成一层厚度均匀、粘附力极强均匀的涂层,再经过进一步处理,使其能不受湿气和湿度的影响。

    学习过了才知道主要目的是保护轴承。

网友BK(2013-02-13):
请教下这个能绝对绝缘吗??我想不可能吧 ?平时注意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BL:
没听说过,学习了!具体用什么东西怎么测是我最想了解的 ?

网友BM:
真是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