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电流为何会这么高?

楼主(2006-01-06):
我部门采用了兰州电机厂生产的YPTQ400-6的690V电机,额定电流是401A。

此电机采用变频控制,照理说,变频器内有电容装置,应该有点补偿作用。

但显示的空载电流居然显示有160A。

网友A:
正常现象.,只要电流平衡.想降电流,可以加就地补偿电容..

网友B:
好像一般变频器不可以在输出侧加用补偿电容吧?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A:
变频器不可以在输出侧加用补偿电容.抱歉.没有仔细看.谢谢提醒.
变频器在输出侧加补偿电容是绝对禁止的.
软启动输出侧加用补偿电容会使保护误动作.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描述得有些问题吧!
变频器中有一项参数是“空载电流”,是手动输入的,用于系统内一些参数的计算。

如果是电机没有带负载,这个时候的电流是160A,那么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不是额定频率,因为额定频率以下时,电机电流变化是一条曲线,在某一点会达到最大啊。

楼主:
检修过後,我们空载试车。
频率设置为48.5Hz时,电流表上显示为160A。
我说变频器内有电容,不是指补偿电容。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内有很多整流装置,其中有不少容性器件。
尽管是空载,但我想有了这些容性元件,多多少少对电机这样的感性负载有所补偿。
因为我发现很多采用了变频器的电机功率因素都很高。

网友D:
请问杭州张,电流显示160A,使用变频器本身的输出电流显示,还是另用电流表测量,如果另用电流表测量的话,测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源线电流,还是变频器的输出端电机线电流。空载160A,对这问题感兴趣。

网友E:
检修前的电机电流空载是多少,正常应该在40A左右,检修更换轴承没,另外听听电机,用其他表测测看

网友F:
HOHO,变频器边上如果只加电容,在启动的瞬间理论上会的产生一个无穷大的波峰的,而且光电容补偿还会对谐波产生放大作用。

网友F:
产生谐波的主要设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5658
变频器供电系统的谐波治理与无功功率补偿的意义(转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6783
谐波的介绍和其危害性(转载)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86784

网友G:
下面引用由Liyinwu在 2006-1-6 15:12: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杭州张,电流显示160A,使用变频器本身的输出电流显示,还是另用电流表测量,如果另用电流表测量的话,…
--------------------------------------------------------------------------------------------
讲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有变频器存在用什么外加电流表(包括钳型表)测得的电流都是不准确的,只有变频器显示的才是准确的.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ANSALDO—南京康泰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的产品。
变频柜上装有一个电流表、一个频率表。
这个电流表的CT在厂方提供的图纸上是有的。
我想,干扰因素在设计的时候已经已经考虑过的。
我们自己在机旁箱装了一个电流表上面显示的是120A。
这跟变频柜上的电流表已经有不小的误差。

网友H:
变频器的电流不是标准的50HZSIN波(输入就更差了),用CT(非霍尔传感器)和磁电系仪表检测的电流会有很大的误差。
用变频器提供的电流显示才能是真实值。
用变频器带负载,空载时的电流会由于变频器参数的设置会有很大的变化,把电机直接上系统电才是标准的电机空载测试法。

楼主:
检修过後,我们目的是测试电机的振动。
目的不是空载试验,我记录电流时发现这个奇怪现象。
我再翻翻图纸看,到底是不是霍尔元件。

网友C:
我觉得用普通电流表测试应该比实际电流值偏小才对啊。普通数字电流表与变频器计算出来的电流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使用采样后积分,只不过万用表的采样频率低,因此所得出的有效值应该是偏低的呀,不知大家如何看?

网友B:
谈一下实际经验,可能不对。
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电流用普通数字钳表测量情况如下:输入侧,往往测得电流严重不平衡。输出侧,测量值则要大很多(与变频器自身显示及输入侧相比)
但是,用交直流两用数字钳型表测量则不会有上述现象(测量时使用交流电流档)。此时三相平衡,电流正常。
普通表产生误差的原因可能与变频器的谐波干扰、输出频率往往不是工频的原因吧?
交直流两用表之所以不会有这种现象,可能是和它的测量原理有关。

网友I:
不知道你用那家的变频器,看看是不是有自学习功能,有就再学习一次看看有没有改善;
另如果带负载,再看看传动部分是不是灵活

网友J:
请教下杭州张师傅,电机的额定电压是690V的,是怎么获得690V的电压的?是通过变压器吗?如果是,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大的?初级电压是多少?谢谢!别笑我,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电机。

网友K:
看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电压690V,电流160A,变频器输出可以达到690V吗,没用过,不过电流确实是高了

楼主:
金牌电工:
这里的确是用变压器的。
变压器为常州华迪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生产的SC9-D-500/10。

网友A:
如果是690V的电压.那么空载电流160A,就有问题了.问一下
电机的额定电压,电流,和频率是多少?  电流 是变频器的输入侧还是输出侧的?是在多少频率下测的?电机有没有与负载完全断开?

网友L:
我不太懂,但见意你再仔细看下变频器和电机标牌上的 电压、电流、功率

网友L:
我不太懂,但见意你再仔细看下变频器和电机标牌上的 电压、电流、功率,还有变频器的 参数

网友M:
 只要你先回答一下检修前电流是多少·!我们好分析,另外还要你们检修的内容是什么?说出来我们好分析!

网友N:
当时电压显示又是多少呢?数据设定不当也会影响电流.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带载运行情况是否良好.我在有些时候,变频器没有4-20mA电流输出时,在输出侧加互感器,电流变送器,DCS画面显示,在接近50HZ运行时,电流较接近变频器显示,也是比较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