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原因

楼主(2006-01-06):
最近单位一液压站的电机(18.5kw)经常烧保险.前几天用钳型表测量,发现有时电流猛增到100A以上(数字表,实际应该更高),然后又立即恢复正常的4.5A左右.保险是50A的.
该电机带的是一双联液压泵.我们拆卸整流罩转动转子,没有发现异常.测量绕组电阻也正常.我估计故障应该是电机扫堂、轴承损坏、泵损坏、油液污染中的一种。我建议使用在线振动检测来查找原因。请问各位老师这样分析是否正确?最有可能的是什么方面?谢谢!

网友A:
(18.5kw)正常的4.5A左右是什么电机?
发现有时电流猛增到100A以上)是启动时还是运转中.?
如果是运转中.建议液压泵与电机全面检查.18.5kw的如果轴承损坏.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知道.

网友B:
甩开电机负载试过吗?

过滤网有没有堵?

网友C:
检查电机主回路接线是否有松动

楼主:
主回路检查了,正常.电机是带着泵空载运行的,泵摘不下去,太费劲.电流是在运行过程中无规律突然增加到100多安.

网友D:
看看电机引出头的6根线,是不是有绝缘捐伤

网友A:
泵的轴向串动是多少?有可能是叶轮串动有时磨泵壳,或有异物.

网友E:
要是我,先空载运行,检查一下电机,没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