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LC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6-01-06):
PLC是为熟悉电气控制的人设计的.对强电电工学习比较容易.逻辑思维和继电器控制一样.只是实现起来更容易.我刚学的是三菱的.因为三菱的好学一些.实物也好找.谈一下学习经验.大家交流一下.
1  先找一本PLC的书仔细看一下.明白PLC的原理.最好是职业学校和大中转的课本.采取囫囵吞枣的做法.当然学完什么也不会.但这是基础知识.必须学的.这也是大学毕业后学过的知识不会用的原因.
2  找一个PLC,一个软件,编程电缆和手册.手册工控网资料库里有.大家可以去下栽.
3  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学与实践.刚开始有点问题.很快就适应了.不明白的部分不要理会.继续学下面的.因为手册是为会的人用的.如果一天学1小时,最多一个月就可以学完一遍.再从头学,这是不明白的就少了.相信反复几遍就OK!
我刚学完一遍,还有好多不明白的,请各位帮忙.
  请帮忙解释一下几个指令。谢谢.麻烦各位.是模拟量.
MOVP    H0001     D501

TO  K0   K17   H002  K1

FORM       K0   K0     K2M100    K2

TO    K1    K16    K1M208   K1

TO    K0      K0     H3303    K1
还有模块的标注方法.如H3303 等  谢谢

网友A:
我很想帮助你,但我只会西门子的PLC,欧姆龙的也懂一点点,对三菱的我还没有学,以后也肯定要学的,到时候向你学习了。

网友B:
MOVP    H0001     D501好象是传送16进制的数据0001到寄存继电器501寄存,属扩展单元吧,不知道对不对
 TO:大家是朋友,我好象感觉你手头没有应用指令集!你到三菱自动化这个网站下载A系列PLC的基本指令和公共指令讲解,虽然是A系列的但可以了解各种指令的功用。

楼主:
是扩展单元,现在我们就是缺少PLC高手指教.

网友B:
  TO 大家是朋友  你学了几个月了吧?我请教你以下指令的功能和应用  是LD=,AND=,+P, -P的 指令。
  你手头上有PLC吧?你编入以下指令
   0  LD  X000
   1  OUT [MOV K1000 D200]
   2  LD  X001
   3  OUT T260 D200
   4  LD  T260
   5  OUT Y000
   6  END
  在1,3步时, 资料上说不用输入D200,1步只要输入[MOV K1000 ],3步只要输入T260,两种方法都试一下,如T260继电器编号太大,改为T26,X000端口接常开按钮,X001端口接带自锁的常开按钮,Y000接继电器,看看是不是100秒后继电器动作。
     1 LD[MOV K1000 D200]是把数据1000输入D200寄存继电器,3 OUT T260 D200是把D200的数据给T260用,
     操作时先按X000按钮,再按X001按钮,继电器过100秒动作
     以上的就是间接使用寄存继电器设定参数,与T260 K1000不一样,FX系列手册上不是说可以间接设定,就是这样的, 我是用仿真软件试验过,你真的试试看,别忘了告诉我结果怎样?
     注意不要先操作X001的按钮,那样T260的触点会马上接通,这是在仿真软件的结果,在真的上我就不知道。

网友B:
  LD=,AND=.=P,-P这几个指令不知道的话,那你那几个月白学了,学习应该先基本顺控指令再基本指令再应用指令的顺序。

网友B:
 TO   是表示向缓冲存储器写入,
 FORM 是表示从缓冲存储器读出。

网友B:
T0   是表示向缓冲存储器写入
FORM 是表示从缓冲存储器读出
 有心交流的话留下QQ发到YIYEQING1975@163.com

楼主:
OUT只能驱动Y.S.M.T.
LD=,AND=.=P,-P没有这种指令.

网友B:
 我昨天搞错了
 0  LD  X000
   1  OUT [MOV K1000 D200]   这一步是[MOV K1000 D200]
 没有OUT
   2  LD  X001
   3  OUT T260 D200
   4  LD  T260
   5  OUT Y000
   6  END
   TO  K0   K17   H002  K1

LD=,AND=.=P,-P没有这种指令?是比较指令,

TO  K0   K17   H002  K1
FORM       K0   K0     K2M100    K2
TO    K1    K16    K1M208   K1
TO    K0      K0     H3303    K1
我问了别人。说是指令+源数据+目标地址,与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有关,过几天他回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抱歉,昨天没仔细看,指令我也没有记住,有近200个指令那.LD= AND< OR>等18个是触点比较指令.后面要有元件。+P -P不是指令.有的指令+P变成脉冲.还有前面+D的,是32位,还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T有0-255.没有260.也分1 10  100MS三个时间.分停电保持与不保持,D也分.你的是按XO传送数据后.按X1规定时间后Y0导通.资料库里有手册,你下一个吧.
我问的问题我知道什么意思,就是不理解。要找精通的人解释,不然讲不明白,如TO    K0      K0     H3303    K1是FX2N-4AD-TC模块的设定,是只使用CH2。再深的含义就不知道了。模块各输出的编号也不知道。不麻烦你问了,我还是找一个详细一些的指令集吧。手册是为会的人用的。讲的不仔细。慢慢就明白了.

网友B:
我也很抱歉,是得,有太多指令了,有很多是强塞进头脑得,+P,——P是算术运算指令,不是比较指令。
LD=,AND<,OR>是16位,18个,LDD=,ANDD<,ORD>也有18个,加起来比较指令共36个。

网友B:
T 有-0-255,是的,但可以扩展啊,我用的是扩展单元

网友B:
TO大家是朋友 你知道哪有三菱SW7D5C-GPPW编程软件(中文版),网上有,可我没有找到。你找到告诉我地址

网友C:
不知你有没有用过1PG控制步进或伺服。
FROM为读出,TO为写入。
如:TO  K0   K15   K100  K1
KO表示第一个扩展模块
K15在1PG里表示加减速时间(参数)(不同的模块表示的意义不一样。
K100要写入的数值
K1为1个字节
就是将第一个模块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为100ms

网友C:
总之第一位是模块号。
第二位是对应模块的参数编号。
第三位是要写入的值
最后一位是字节的长度。1或2

楼主:
多谢楼上.TO    K0      K0     H3303    K1
请问 H3303    这个值是不是规定好的.为什么用16进制.4AD有4个输入口分电流和电压信号.怎么体现出来.谢谢.
三菱SW7D5C-GPPW编程软件(中文版),我没有.不知道地址.你自己找吧

网友C:
4AD为四通道输入模块,第二个K0表示通道初始化。
H3303就是体现电流我电压信号的。这个值不设的话默认为H0000,
四位十六进制的数分别代表四个通道输入信号定义,0为-10V至+10V,1为-20MA-+20MA,2为4MA-20MA。3即关闭此通道,只有这四种可能。
因此你H3303表示将第1,2,4通道关闭,将第三通道设为-10V至+10V。
我好几年没用过三菱的了。第一,日本人恶心,第二,有些场合不稳定,响应速度根不上。
建议你用西门子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是呀.现在日本的产品在国内越来越没有市场了.现在好多人都向我推荐西门子的产品.不过三菱的我已经学了三个月了.学完我一定学西门子的.谢谢.很快的.

楼主:
在请教一下.4AD为四通道输入模块为H0000.那么8AD是不是H00000000呀.4DA输出模块怎么表示.谢谢.

网友C:
8AD的话就是1#2#缓存。1#指1-4通道。2#指5-8通道。
如:TO K0 K0 H0000 K1
    TO K0 K1 H0000 K1
就把8个通道全都定义了。

网友D:
模拟量难点!

楼主:
感谢winter-999:耽误你时间了.再问个问题
是PID调节的参数问题
PID  D300   D100   D5OO  D525
    设定值  测量值 参数  输出
比如4-20MA输入,4和20对应的数值是怎么规定的.是多少?
输出怎样传输到D/A输出的
TO    K1        K17      HOOO2     K1
    模块号  参数编号    模块定义   字节长度
参数编号是怎么规定的?字节长度1与2的区别?谢谢.

网友E:
TO  K0   K17   H002  K1
FORM       K0   K0     K2M100    K2
TO    K1    K16    K1M208   K1
TO    K0      K0     H3303    K1

这是用于A/D模块的交换的数据.
 TO    K0      K0     H3303    K1
 其中H3303是更据模块的型号 电压等而定的.不过我不是太清楚.要查资料.如果谁要的话可以email给我,我找到了就发给你.
我的邮箱:PRIZE-1996@SOHU.COM

网友E:
 另外我有三菱的编程软件 中文版 谁要的话我邮给他.

网友F:
from 和to指令必须和相关的功能模块联系起来看才有意义。每个不同的功能模块对应的BFM指令有不同的意义。

网友G:
呵呵,我是PLC新手,刚从书店买了几本书,咋一看,好像不是太难,只是没有实际项目去做,好像记这些指令也记不住啦,希望各位大虾们多提好的方法。

网友C:
PID调节必须有设定值,反馈值即测量值。 PID  D300   D100   D5OO  D525
其中D300就是设定值你可将期望值送入D300
D100即是反馈值可通过FROM指令从模块中读出。
D500即从D500至D524这25个数据寄存器为PID参数设置,可设置比例,积分时间,微分时间定义正反作用等等。
D525即PID的运算值,可能过TO指令送至模块的输出口。
另外不同的模块其参数设置都不一样,需要查手册。
字节长度:1字节即16位二进制数,也就是2的16次方,2字节即32位二进制数。

网友H:
PLC编程比高级语言简单的,不过要结合硬件来考虑,我现在在学习西门子的S7系列的编程,没项目做,慢。

网友I:
我 也 接触过PLC,是西门子的,还有欧姆龙的,希望和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B:
TO  prize:你有三菱编程软件?我要,邮箱yiyeqing1975@163.com。谢谢

楼主:
谢谢winter-999:我想知道A/D模块的值是怎么规定的.比如输入是4-20MA .那么对应的只是多少.就是4MA对应的是K**.20MA对应的是K**.谢谢 .

网友G:
呵呵,楼上的兄弟有编程软件?能给我发一份吗,三菱或西门子都行,在此先谢了!!

网友J:
我刚开始学习三凌的PLC ,有些指令就是不好了解  有什么好方法吗?西门子的指令有些象单片机,好象比三凌的更复杂。那位朋友有PLC的学习资料给我发一份,三凌或西门子的都行,我的油箱是tianyalzh@163.com  谢谢!

网友K:
西门子的是比较难一点

网友L:
我也是了刚接触到三菱的PLC 前几天刚下载的一个GPP--W的中文编程软件的不好用可能是版本太老了 看你说的这么简单但实际接触下来有点复杂 但我有决心学下去 希望有和我一样的同仁遇到困难也别灰心 加油了

楼主:
其实学PLC比学继电器控制电路容易多了.主要是太容易测试了.很复杂的工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M:
告诉大家一个三菱plc教学软件的下载地址,就在工控里有,我昨天下了试试还不错,是动画演示互动学习。很容易入门。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search.asp?key=%C8%FD%C1%E2&Submit=%CB%D1%CB%F7
 这要感谢网友伊夜青,是他告诉我的。

网友N:
大家是朋友。你真的很厉害,向你学习我73年买第一版电工手册学到现在还没学到用一根线的控制电路。我已转行搞仪控,仪电是相通的。去宇电网站看看http://www.yudian.com/

楼主(2006-07-02):
不要以简单与复杂来评论,要看学与不学.任何事情都是入门简单精通难

楼主:
现在我可以用任何牌子的PLC了,只是用梯形图.大家努力学吧,只要做,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楼主:
怎么说那,现在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做不小的程序,要在现场做更快.经验是要先学好继电器控制电路.

网友O(2007-09-11):
 我用的是FX2N-16MR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能输出模拟量电压或电流,可就是不会编辑程序,哪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fan_lqzhang_yl@163.com
  模块资料上有一段程序,用来PLC跟模块传输数据的,那段程序不需要改动,我现在是要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呈现两种不同的变化量,也就是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随时间变化有两个斜率,要加一段程序的,模块上的程序是这样的: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此程序不要修改,是模块上的一个输出口。给D100一个赋值的话就会输出电压,哪位帮帮忙。看看要加点什么程序,谢谢了。

网友P:
学了plc两年了,几乎全部忘记了,哎,什么时候再去看下书,希望到时候各位能帮下我

网友Q:
我现在也可以用三菱的编程了

网友R:
西门子的用起来也很方便的。S7200就是不能在监控的时候更改程序和数据。

网友S:
恭喜你,已经学了一遍了,以后的事情就是多实践了,我还没从头学。

笔名,若此

网友:
楼上的朋友,西门子的用起来很方便?听说西门子最难学了,有空向你多请教了,我三菱、欧姆龙还可以,就是西门子不会。

楼主:
接触快PLC两年了,可能对PLC已经提不出太多的疑问了,感谢各位朋友热心的解答,老毕说声谢谢.
一个周期已经过去,有要从事与学习其他了.
有问题,大家讨论解决,团体能力.

网友O:
大家帮帮忙呀!

网友O:
大家帮帮忙呀!拜托了!!!!

网友O:
大家帮帮忙吧!!!想想怎么改!!!谢拉

网友O:
大家帮帮忙吧!!!想想怎么改!!1谢谢啦

网友O: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O:
马啃菠萝。你三菱的还可以,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我那个三菱FX2NPLC, 2DA输出模块的编程问题,我很急!!!!谢谢

楼主:
有问题,提出大家讨论解决.办法总比问题多!

网友O:
 我用的是FX2N-16MR的PLC和FX2N-2DA的模拟量输出模块,能输出模拟量电压,可就是不会编辑程序,哪位大哥帮帮忙,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fan_lqzhang_yl@163.com
  模块资料上有一段程序,用来PLC跟模块传输数据的,那段程序不需要改动,我现在是要模块输出随时间变化,在刚开始的90秒内电压由0V上升到1.1V,然后将1.1V保持30秒,再在接下来的20秒内电压上升到1.6V,也就是模块的模拟量输出随时间变化有两个变化斜率还有中间一段不变量,要加一段程序的,模块上的程序是这样的:
   MOV D100 K4M100
    TO K0 K16 K4M100
    TO K0 K17 H0004
    TO K0 K17 H0000
    TO K0 K16 K1M108
    TO K0 K17 H0002
    TO K0 K17 H0000
  此程序不要修改,是模块上的一个输出口。给D100一个赋值的话就会输出电压,哪位帮帮忙。看看要加点什么程序,谢谢了。如果有人会这个编程的话,我将会付给一定酬劳,以表答谢!!

网友O:
请大家务必帮帮忙,我这个程序很急!!!!急急

网友T(2008-02-29):
MOV D100 K4M100
MOV K2M100 K2M116
TO K0 K16 K2M116 K1
TO K0 K17 H4 K1
TO K0 K17 H0 K1
MOV K2M108 K2M124
TO K0 K16 K2M124 K1
TO KO K17 H2 K1
TO K0 K17 H0 K1
把你要发的数据 放到D100即可。如有疑问请发邮件。
jsyczhoucheng@126.com

网友U:
OMRON的好象更容易点

网友V(2008-09-06):
PLC用起来比继电器方便多了编程也简单

网友W:
不会的弟兄可以到专业培训班学习几节课

啥都明白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P:
学了plc两年了,几乎全部忘记了,哎,什么时候再去看下书,希望到时候各位能帮下我

老兄,咱俩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呵呵,难兄难弟

网友Y:
电气自动化交流群69726985

网友Z(2008-11-09):
引用 网友R:
关于西门子的用起来也很方便的。S7200就是不能在监控的时候更改程序和数据。
谁说的啊,可以阿

网友AA:
第一条指令是脉冲型指令,意思是把十六进制数H0001传送到D501中。

第二条指令意思是把H0001传送到第0个扩展模块的#17中去。#17是扩展模块的BFM号,也就是模拟量模块内置32点16位RAM存储器,这些存储器称为缓冲存储器,用符号表达为BFM。范围为:#0~#32767.

第三条指令意思是把第0块扩展模块中#0、#1分别传送到K4M100、K4M116中去。

其他同理。

H3303不是模块标注方法,而是常数十六进制,用H开头,十进制用K开头。

网友AB:
我也在为三菱的模拟量模块在发愁呢

网友AC:
有这个论坛大家就不用发愁了,不过好多帖子是以前的,现在回复就没用了,呵呵

大家多交流阿

网友AD:
我也来做几个俯卧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