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的使用与修复经验

楼主(2006-01-06):
铅酸电池的使用与修复经验
忌亏电,过放电后果严重。严重影响寿命。要养成随时充电的习惯。不要等到没有电再充。现在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有充满保护。
忌过充,电解水会影响电池寿命。加速极板脱落。忌快充.会加速极板脱落.
忌剧烈震动,加速极板脱落。
怕低温,会冻裂外壳使电池报废。
修复经验
一般是极板脱落物太多使极板短路。可反复摇动电池后将电解液倒出,用蒸馏水反复冲洗后再加入电解液,注意腐蚀。
经验与注意事项很多.我就说这么一些吧.还是大家说吧.

网友A:
搜‘记忆效应’

楼主(2006-08-06):
书上经验与个人经验有差异,是电化学范畴

网友B(2009-02-23):
小子请教下:铅酸电池如何运用放电法判定电池好坏与损伤程度?及其详细数据解说:如36V10Ah的铅酸电池,以5A放电,多少时间?放到31.5V时,每块电池间的电压差距多少为有效电池?小子向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们赐教下!

网友C:
电动车一到冬天电池就短,尤其我骑的捷安特电动车不但车速慢,电池使用寿命也短,令我厌。

网友D:
我知道一种用高压脉冲来修复电池的方法,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到电工网留言

网友E:
修复后能达到多少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