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凯迪恩PLC能通讯

楼主(2006-01-06):
请教PRO-FACE与凯迪恩PLC能通讯电缆做法,PLC地址如何定义??

网友A:
说明一下你得具体型号
还有要是有问题就直接发mail给我:dragon.qian@proface.com.cn

网友A:
使用modbus RTU的,通讯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2006-02-08):
我现在已经通讯上了,但是却不知道地址是如何对应的,例如:
我想对M0.0进行操作的话我应该选什么元件,地址又是多少?